modbus通讯错误代码

楼主(2015-12-03):
网络注释 初始化modbus主站通信

EN  使能:必须保证每一个扫描周期都被使能

mode 模式:常为1,使能modbus协议功能,位0时恢复为系统ppi协议

baud 波特兰 设为9600 ,要与从站波特率对应

parity 校验:校验方式选择0=无校验

timeout 超时:主站等待从站响应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典型的设置值为1000毫秒允许设置的范围是1-32767

done 完成位:初始化完成,此位会自动置1.可以用该位启动mbus_msg读写操作

error 初始化错误代码(只有在done位为1时有效)0=无错误

1=校验选择非法

2=波特率选择非法

3=模式选择非法

count 通讯的数据个数(位或字的个数)

           注意:modbus主站可读写的最大数据量为120个字(是指每一个mbus_msg指令)

dataptr 数据指针 :

                            1.如果是读指令,读回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2.如果是写指令,要写出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done 读写功能完成

error 错误代码。只有在done位为1时,错误代码有效。

错误代码:

0=无错误

1=响应校验错误

2=未用

3=接受超时(从站无响应)

4=请求参数错误

5=modbus 自由口未使能

6=modbus正在忙于其他请求

7=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101=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

103=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

104=从站设备故障

105=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

106=从站忙,解决了该信息

107=从站解决了信息

108=从站存储奇偶错误

网友A(2019-04-01):
这是从站的还是主从站的故障代码都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