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求助

楼主(2015-12-03):
PLC输出信号为24V电压,线路经过380V的动力线,信号会不会有干扰呀?

网友A: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说PLC输出的24VDC电压信号线与380V动力线走在一个线槽了吗?如果是这样,肯定会有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说PLC输出的24VDC电压信号线与380V动力线走在一个线槽了吗?如果是这样,肯定会有干扰的。

两个cp1h的plc,1号的输出经过中继到2号的输入,中继没有接通的时候,2号输入有时会接通一下,中继接通的时候2号输入信号会用闪断的情况发生

网友B:
两台PLC之间距离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