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MODBUS协议读取温度表数值

楼主(2015-12-03):
各位高手,最近买了这块温度表,这个是表的说明书,想法是通过485接口,MODBUS协议,直接用MCGS屏读取表的温度,一直

连接不上,咋连,哪位指点指点,在此多谢了

网友A:
   这个我也不会,这二天在玩 智能家居主机 与 S7 200 485 的通讯,不知什么 情况现在搞得我 PLC 连接不在上线了

网友B:
你的屏里是否有你温度表的驱动,有则选为子设备;若没有则MCGS做父设备,MODBUS-RTU做子设备,读取用4区,按表的说明书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里是否有你温度表的驱动,有则选为子设备;若没有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里是否有你温度表的驱动,有则选为子设备;若没有则...

  感谢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里是否有你温度表的驱动,有则选为子设备;若没有则...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会,这二天在玩 智能家居主机 与 S7...

modbus激活之后,串口就被占用,pc机使用ppi电缆就连不上plc了,通过模式开关将cpu置为stop状态尝试

网友E:
玩通信,最需要的就是工具;看不见摸不着,截取报文靠什么?担心modbus地址错误或通信设置错误靠什么?

modbus调试助手,modscan或modpol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通信,最需要的就是工具;看不见摸不着,截取报文靠什么...

 感谢指点,还没整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玩通信,最需要的就是工具;看...

不要着急。如果想深入了解,必须将每一条通信内容,即我上面所说的报文,与modbus协议一一对应。

如何获得报文,就是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或modbus调试助手;

至于modbus协议,自己百度搜索,通常仪表使用的是modbus/rtu。

网友F(2016-03-11):
什么情况     学习下

网友G(2016-05-22):
用modbus-rtu 读取地址4区寄存器,把1001H换算成10进制地址。

网友H(2016-12-19):
用MODBUS读取4区的寄存器,把代码转成十进制数加1试一下

网友I(2019-09-0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的屏里是否有你温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