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BB变频器型号输入电压是多少的

楼主(2015-12-03):
ABB变频器型号为ACS350-03E-02A4-4,输出是380,输入电压是不是也是380的,输入直接接单相220行不行

网友A:
输入电压应该也是380V   接220V肯定不行的

网友B:
ACS800 的应该是 55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S800 的应该是 550V,

 别误导了,直流母线的电压才是550左右哦。输入是380V-480V,看手册抓图,最后一行:

网友D:
ACS350-03E-02A4-4,最后面的-4,代表的就是400V左右

网友E(2023-09-09):
380V 才对的吧,小功率变频器才有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