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机常见故障的分析和排除方法

楼主(2015-12-03):
      绕线机拥有精密的机械部件和复杂的电气控制系统组成,那么在平时的使用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许多用户对于出现的常见问题往往是一头雾水,其实设备出现的一些问题用户完全可以自行解决,那么我们就简单的讲解一下常见故障和排除的方法。

    一、 常见机械部件故障

       绕线设备的机械部件有机身、壳体、主轴传动等一些零部件组成,绕线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机械部件都在不断的磨损,各机械件之间的精密匹配在经过了磨损后就会产生偏差,造成设备机械部件故障,出现机械故障后用户应注意观察故障现场,通常情况机械件的故障需要通过位置调整及更换部件来排除。

 二、 常见电气系统故障

      电气系统的故障面比较广,设备的操作、运行及调整都离不开电气系统的配合,按钮的频繁操作、电机的高强度运行都会引起故障,参数调整错误所引起的电气系统故障是重要的故障点,当产生故障时用户应从参数设定开始排除,一步步查明故障源。

网友A:
理清头绪,按部就班,维修也省力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