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有什么选型方法

楼主(2015-12-03):
一、矩频特性不同

  伺服马达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松下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二、低频特性不同

  伺服马达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伺服马达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安川伺服马达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松下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松下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过载能力不同

  伺服马达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松下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

  四、运行性能不同

  伺服马达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伺服马达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松下伺服电机

  五、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伺服马达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松下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松下伺服马达官网深圳日弘忠信是松下伺服马达一级代理商,主营松下伺服电机,200W、400W、750W松下伺服马达等各型号库存现货供应。

  六、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方法 :

  1、电机轴上负载力矩的折算和加减速力矩的计算。

  2、转速和编码器分辨率的确认。

  3、再生电阻的计算和选择,对于伺服,一般2kw以上,要外配置。

  4、电缆选择,编码器电缆双绞屏蔽的,对于伺服等日系产品绝对值编码器是6芯,增量式是4芯。

  5、计算负载惯量,惯量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