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为什么在WIN7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5-12-03):
请问EB8000为什么在WIN7系统里不能安装驱动,连接上触摸屏后也不提示安装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一个?号,手动安装也不行

网友A:
win7旗舰版吗   我用的win7旗舰版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是呀是WIN7旗舰版的,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安装不了驱动,急死人了,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在线等待呀。

网友B:
换个电脑U盘口或者换条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C(2016-04-21):
我试过旗舰版和家庭版都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