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的浮点数转整数问题

楼主(2015-12-03):
请问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编的三凌PLC程序中有一行程序是这样的:DEMUL D1 K100 D4 ,然后在软件测试里将D1设为1.3,再将D4用INT指令转换到D7,发现D7居然等于129,将D1设为1.4,D7的结果为139,但将D1设为1.5,1.6或者1.1,1.2D7的对应结果150 ,160 110 ,120都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将D1设为1.3和1.4结果不正常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程序或者截图,你这样说,我看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程序或者截图,你这样说,我看不太明白

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程序或者截图,你这样说,我看不太明白

李工,你好,我就是搞不懂我D1的数据设为1.3和1.4时转换整数不正常,D1设为其他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程序或者截图,你这样说,我看不太明白

李工,你好,可以加下你的Q号吗,我的7047183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程序或者截图,你这样说,我看不太明白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程序或者截图,你这样说,我看不太明白

网友A:
楼主把INT D4 D9 改成DINT D4 D9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INT D4 D9 改成DINT D4 D9就可以了

昨晚我试过了,都是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INT D4 D9 改成DINT D4 D9就可以了

昨晚我试过了,都是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D1的值设为1.3  1.4时是这样奇怪的,如果D1设为1.1 1.2  1.5或者其他数据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把INT D4 D9 改...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