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5-12-03):
我现在用力控做一个模拟量的监视,用以太网连接上位机和s7 200  在力控的数据库里面建立模拟量点AI寄存器,偏移地址怎么写。模拟量AI在第一个通道 AIW0。

请各位老师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技术问题

网友B:
没用过力控,不过我想偏移地址是不是应该是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呀

网友C(2016-03-08):
比如 AI 类型的寄存器有 10个  AI0、AI1、AI2......AI10这样连续的

那么偏移地址 填 0  就是 AI0 这个寄存器 ,偏移地址为1 就是A1

这就和 内存地址一样 程序中申请的内存是一个连续的地址。偏移就是内存的起始地址

网友C:
偏移就是   从寄存器首地址 到 寄存器起始地址的 偏移量

比如 AI 类型的寄存器有 10个  AI0、AI1、AI2......AI10这样连续的

那么偏移地址 填 0  就是 AI0 这个寄存器 ,偏移地址为1 就是A1

这就和 内存地址一样 程序中申请的内存是一个连续的地址。偏移就是从首地址 到起始地址的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