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有专业点的防干扰模块吗

楼主(2015-12-03):
“室外采集的信号和控制信号采用屏蔽电缆,并采取防外来干扰措施。”

这是客户的技术要求中提的,如题,不知道谁用过这种防干扰模块呢?

或者说这句话该如何理解,需要外加防干扰模块吗?

网友A:
楼主一般不需要加防干扰模块,但是电缆必须要选好的!客户一般只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般不需要加防干扰模块,但是电缆必须要选好的!客户...

 也不全是   昨天有个项目验收  甲方就扣字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一般不需要加防干扰模块,...

我刚刚咨询了一下工控的资深人士,说有这种模块,这是为了降低成本用的,远距离传送,用好的电缆价格高,用了这种模块可以降低成本,那就没法了,楼主自己看着办,

感觉客户的意思就是让加防干扰模块!

网友B:
随便买个什么东西,贴一个(超强抗干扰模块)的标签,然后装在电路里面糊弄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买个什么东西,贴一个(超强抗干扰模块)的标签,然后...

 果然是人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随便买个什么东西,贴一个(超强抗干扰模块)的标签,然后...

别让客户查出来,结果很可怕!

网友C:
没听说有防干扰模块,我感觉用户是要求有预防信号干扰的硬件,那么可以用信号隔离器呀,电缆也必须是屏蔽电缆。

网友D:
电压信号采用并联100P小电容+压敏电阻、稳压二极管防护,电流信号采用2根线对地加装稳压二极管、压敏电阻,这个你可以做一个小线路板或者小盒子,就是如此

楼主:
老板说让用隔离栅来防干扰

网友B:
问专家嘛!那么多专家留着干嘛??就是现在拿出来用的。难道还要等到过年杀了吃肉?

网友E:
隔离栅吧

网友F:
隔离栅是干那个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