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5-12-04):
   分析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两点:该系统仪表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控制;该系统仪表的测量往往滞后较大。

(1)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    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    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    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    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    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    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    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