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楼主(2015-12-04):
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到最大或最小时,可以先检查检测仪表    看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将液位控制改为手动遥控液位,看液位变    化情况。如液位可以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则故障在液位控制系统;如    稳不住液位,一般为工艺系统造成的故障,要从工艺方面查找原因 。

(2)差压式液位控制仪表指示和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指示对不上时,首先    检查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检查差压式液位仪  表的负压导压管封液是否有渗漏;若有渗漏,重新灌封液,调零点;    无渗漏,可能是仪表的负迁移量不对了,重新调整迁移量使仪表指示正常。

(3)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波动频繁时,首先要分析液面控制对象    的容量大小,来分析故障的原因,容量大一般是仪表故障造成。容量小的首先要分析工艺操作情况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很可能是工艺造成的波动频繁。如没有变化可能是仪表故障造成。

以上只是控制仪表的现场故障分析,实际现场还有一些复杂的控制回路,如串级控制、分程控制、程序控制、联锁控制等等。这些故障的分析就更加复杂,要具体分析。

楼主:
论坛高手很多 有时间也到这里来分享下这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