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sum指令问题

楼主(2015-12-04):
用三菱PLC编程软件编写程序,其中在FX1N型号下想写入SUM指令时无法写入,在指令里也没找到,但改一下型号为FX2N就可以写入了,然后又变回FX1N反而就没有消失,请问各位大神,FX1N型号是不是不支持SUM指令,假如不支持这个指令用其他型号转变回来为什么依然还在呢????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三菱Fx1系列是不支持sum指令的,你转换plc型号属于强制转换,指令还在,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1系列是不支持sum指令的,你转换plc型号属...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