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有比较厉害的ls编程工程师么

楼主(2015-12-04):
重新编辑一下事情经过:

1、我是广东这边排水公司的工程师,有个兄弟单位污水厂的三台鼓风机在凌晨运行时同时发出温度报警故障,“入口温度”跳到几百度以上,其他数值也非常不正常。下图为故障后的数值图。这个时候系统会强制停机,重启后,有两台无法清除故障,因此也就没法重新开动。

2、据现场工程师说,温度传感器他们测过应该没问题,停机状态下,入口温度应该在20度左右,但故障的两台仍然显示327度和608度的报警状态。将PLC的模块送广州LS总部维修监测,反映说,模块均无故障,应该是程序问题,但程序加了电子狗和设置了“不可复制”,没办法拷贝出来。找鼓风机的供货商,据说公司已经不在了,而且模块都是欧版的,与亚洲版本兼容性有问题。(这个版本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

3、周五我们公司其他几个工程师去现场看了下,首先,触摸屏有数值、IO模块有灯亮起,我们认为程序应该没有丢失。检查了传感器的热敏电阻应该也没有明显的断线等故障,而且我们主动将电缆断开或将IO模块拆除后,上述触摸屏的数值没有变化,包括入口温度和油位分别属于两个IO模块,但是拆除后都没有变化。因此,判断为CPU里程序对应的地址可能已经乱掉了。

4、本来想将好的那台鼓风机PLC的CPU拆过来试试,但是厂长无论如何不同意,因为整个厂只有一台鼓风机了,一旦趴下,就会导致停产,还有环境污染风险。

5、我们下面合计,一是可能是程序编制的时候有问题,据说以前正常运行的时候,有些数值就有一些偏差,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因为数据溢出等问题造成现在这种情况;三台完全独立的鼓风机同时报警,也有可能是编程者设置的一个程序锁,到了某个时间点,就把程序锁住了,主要是防止使用单位不给质保金,这个情况我们以前也碰见过。

6、现在的问题是原来的鼓风机厂家不在了,找不到编程者,也没有密码,我们也没有鼓风机的详细说明书,找人编程都不行。厂长要找人去韩国找鼓风机厂家派工程师过来解决,我觉得那样费用很高,所以来这里发帖求助,如果能破解LS GM4的软件,进入到程序中,故障原因和参数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7、感谢下面有工程师给我回复,因为我不是使用单位的厂长,只是去帮忙的,所以暂时以他的意见为主,先请人去韩国找工程师来解决,如果不行,会联系大家。无论最后如何解决,会发帖告知,给大家一个借鉴。

网友A:
我可以看看,不一定可以解决。以前接的项目也不是很肯定马上就搞定。只是去现场看看,很多都搞定了。。。。。。联系我吧。。。13730920629 可以加我的微信。

楼主:
补一张型号截图,这个比较清楚

网友B:
这个是产电的吗   三套PLC中的程序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C:
要是三套系统一模一样可以试试,如果工艺或者硬件不一样就不行了!

网友:
我用这个系列的比较多。

连个电话也不留,怎么联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一张型号截图,这个比较清楚

程序加了电子狗和设置了“不可复制”,没办法拷贝出来。

怎么确定出来的这个结论?

留个联系当时聊聊吧。

网友E(2016-01-13):
GM4的PLC估计找韩国工程师也白搭。除非高手重新编程,或高手换PLC控制程序。要么就要需要愿程序。(这种PLC是不能上载程序的,一般买设备必须要源程序)

网友F(2016-03-18):
这是LS的产品 针对欧洲人开发的,国内会的人不多,你说有密码???如果你的控制不复杂可以自己写一个程序的。如有需要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