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时间控制小程序

楼主(2015-12-04):
求各位大侠指导:

运行描述:三菱PLC一台,2个开关量点通过2个小中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电动阀(三线制)的开启闭合;

要求:1开多长时间,关的时间也要一样长,

      2断电保持;

      3有复位按钮复位后保持开始状态;

楼主:
大侠们 求教求教~~~

网友A:
1、电动阀有2个位置的限位开关的吗?没有的话如果超限会不会导致损坏?

2、你想要用这个简单程序做开度控制,误差较大的哟,不知道你的设备许可吗?

如果在上海,俺给你玩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动阀有2个位置的限位开关的吗?没有的话如果超限会...

是电动风阀

网友B:
电动风阀:你这样的描述可以说明你的风阀只是单相电机控制 一根公共线,另外两根分别控制正反转。

因此你的两个继电器肯定前端并联输入常闭互锁,后串对方常开,然后分别接 正反转。

程序两个点分别控制继电器,内部程序用两个定时器做震荡,输出使用SET指令。同时复位对方动作。

复位动作嘛 就是自己定了,可以选择长安复位到自己需要位置。最好把电动风门的两个限位拉进来。可以自动停止

网友A:
实际一般的风阀都是单相供电且利用2侧限位开关锁定电源,如果你需要做到简易位置定位的话,最好是把2个限位开关信号接入到PLC为佳,PLC对电机运行在2个限位之间做计时,首先从左限到右限计时,再从右限到左限计时,如果2个基本一致的话可以直接利用时间计算,同时利用2侧限位开关做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风阀:你这样的描述可以说明你的风阀只是单相电机控制...

大侠,“震荡”程序怎么写 不会,能教教吗?

网友C(2016-01-17):
查找手册使用断电保持型定时器,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D(2018-05-28):
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学习一下  ~~回复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