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控制方式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5-12-04):
昨天在一份设计院图纸中,看到了自控部分的技术要求是:有三种控制方式,手动、自动、离线方式。

我没明白离线方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A:
离线属于半自动,设备会正常连锁运行,但不受监控控制

网友B:
这个楼主需要告知我,他都有什么电器元件,这个我才好判断!

网友C:
我对离线方式的理解是,远程不进行监测与控制,设备就地自动运行,那么你现在的控制方式就是以下三种:就地手动、远程控制(可以、远程手动或自动)、就地自动(也就是所谓的离线方式),我们用过以上的三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离线方式的理解是,远程不进行监测与控制,设备就地自...

 昨天有人也是这么说的   我只是不太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对离线方式的理解是,远程不进行监测与控制,设备就地自...

网友E:
蠢!比如给你颗炸弹,让你去引爆。。一。你可以自己上去按一下。。。叫手动。

       接一个定时器,到时间爆炸,叫自动。

       加一个遥控装置,离老远按一下。叫离线控制。

网友E:
要是你小子的甲方是ISIS,你要去问问这是什么意思,估计你小子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