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断定变频器哪一部分出现故障?

楼主(2015-12-04):
在变频器一样平凡维护进程中,总是会遇到种种不一样的问题,比如外围线路的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者是呆板的妨碍等等。要是变频器出现了妨碍故障的时候,要怎样去判断到达是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在这里就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首先要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把万用表调至电阻X10档的位置,然后把红表棒接到P端,把黑表棒分别接到R端、S端以及T端,有一个非常大的阻值,有差不多接近无穷大的一个阻阻值。把红表棒接到N端上,重复上述的所有步骤,最终得到的结果都应是类似的。要是出现了以下的结果,那么就可以果断的判定电路已出现了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这个就可以说明整流桥出现了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是整流桥出现了故障或者是起动电阻出现了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把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到U端、V端和W端上,应该会有几十欧的阻值,而且各相的阻值基础都类似,反相应该为无穷大。把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的所有步骤得到的结果都应该是类似的,否则就可以确定逆变模块出现故障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以进行办法态测试,就是上电试机。在上电的前后必须要仔细看以下的几点(注意):

   1、上电之前,必须要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把380V电源接入导220V级的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个接播口是否已经正确的连接,连接口是否存在松动的现象,连接异常有可能会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厉害的话会出现炸机等的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上显示出来的内容,并且要初步的知道故障以及原因

   4、如果没有显示出故障,那么第一步就要检查参数是否存在异常,把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的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一下U、V、W三相输出的一个电压值。如果出现了缺相、三相不平衡等的一些情况,则模块或者驱动板等出现了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齐备相、三相平衡)的一个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情况下是由于电网电压或者是内部短路引起的。在排了除是内部短路的一个情况下,变更整流桥。在现场进行故障处理时,应重点的检查用户电网的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等。

     2、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情况下是由于电机或者是电缆的损坏及驱动电路出现故障引起的。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的一个状态下,进行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变更驱动板之后,还必须要检查一下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没有任何故障下,才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

一般情况下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者是软充电电路损坏导致直流电路无直流电所引起的,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情况下是因为输入缺相,电路老化以及电路板受潮所引起的。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以及检测点,更换掉以及损坏了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情况下是因为电流检测电路出现了故障。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情况下是因为驱动电路或者是逆变模块损坏所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体现过载或过电流

     这一种情况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因为参数的设置不当或者是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所引起

网友A:
从技术层面来讲   这篇帖子还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A:
授精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分析的真好,收藏了。以后好好学

网友C:
很好的资料,果断收藏!

网友D:
赞一个,现场维修挺实用的.

网友E:
果断收藏了,楼主辛苦了abc

网友F(2016-01-19):
很有用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现场维修挺实用的.

网友H(2016-11-15):
正是我所需要,不错哦,谢谢谢

网友I:
谢谢分享 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J(2017-01-28):
只能说讲的只是小部分知识,够初学者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