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青流量计的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5-12-04):
沥青流量计是采用差动式靶式流量计原理,保证沥青流量计的耐用性、实用性,使用寿命长等特点,被广泛用于多个领域中。用户使用沥青流量计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沥青流量计使用注意事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沥青流量计使用注意事项

1、仪表安装的方向应使仪表壳体上所示箭头方向与液体流动方向一致,安装位置应注意便于读数。

2、仪表尽量安装在常温场合,不要安装在有害气体及强烈热辐射的场合,防止仪表计数器部分受损害。

3、仪表中的沥青轴尽可能安装成水平位置,即刻度盘应安装成垂直位置(分度“0”应在上面),以减少沥青齿轮与壳体之间的摩擦,降低零件的磨损。由于安装位置不同,为了便于读数,可将计数器(表头)旋转90°或180°。

4、仪表安装前,管道必须彻底清洗,在整个管路系统中,若无严格的过滤装置时,应在仪表前安装过滤器,以防杂质进入表内。

5、仪表应安装在泵的出口端,流量调节阀应安装在仪表的下游。使用时先打开上游截止阀,然后缓慢开启下游流量调节阀或截止阀。严禁突然开启或关闭。

6、仪表在使用时,应使表内流满液体。被测液体内不应混有气体,否则测出气和液的混合容积,使测量不准,液体内混有气体时,必须在仪表上游安装气体分离器。

7、管道中的流量不应急剧增加或减少,应避免管道振动、水力冲击和压力急剧波动等现象,否则将影响仪表正常工作。

8、流量超过规定最大流量时,沥青随着转速提高而磨损增加、且压力损失急剧增加,应避免使用。低于最小流量,虽仍能计量,但误差增大。流量计的起动流量约为最大流量的2%,正常工作流量最好为最大流量的70%-80%。

9、由于测量高粘度液体时,一般均将液体加热以降低粘度,然后在管道内流通。当仪表停用后,仪表内充满的液体因冷却而变粘,如再要启用,必须用蒸汽或其他方法在表体外部加热,从而降低液体的粘度,待仪表内液体粘度降低后才能使用。否则粘液会咬住传动零件,致使仪表损坏。

10、被测液体温度不应高于规定值,否则,仪表不能正常工作,甚至会卡住不动。液体温度变化也会造成粘度影响的附加误差。另外,温度增加也造成新月形空间体积增加,是仪表“走得慢”,测量室为铸铁,椭圆齿轮为铸铝时,附加误差为+0.14%/100℃.

11、每台仪表出厂时,均用7号机械油在室温条件下标定,在常温下,油的粘度约为10mpa.s。如用户使用的液体粘度与此相差较大时,可调换双层齿轮。

12、严禁扫线蒸汽和水通过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