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威纶通TK6070iP的系统时间

楼主(2015-12-04):
如题,怎么修改威纶通TK6070iP的系统时间,如果有硬件说明书的大神求赐一书,谢谢啦

网友A:
貌似系统里已经设置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系统里已经设置好了吧

 时间有点不对,我想更改一下,不能改吗?

网友A:
可以吧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貌似系统里已经设置好了...

 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

 求教...怎么改

网友B:
看下面三幅截图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面三幅截图能不能帮到你:

 我的是TK6070iP哦,我启动触摸屏就自动弹出程序画面了,怎么能进入这个界面?

网友C:
估计是你下载程序的时候把那个工具条给隐藏掉了。

网友D:
都是点击右侧最下方角落的系统按钮,弹出来系统修改参数左一按钮就是

网友E:
我都是吧系统的时间寄存器做在触摸屏上,可以直接输入改,方便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点击右侧最下方角落的系统按钮,弹出来系统修改参数左...

 找不到。。。我开机就直接到我的程序画面了,怎么弄?求教求教

网友F:
下载时候把工具条打对勾

网友G(2018-03-09):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吧系统的时间寄存器做在触摸屏上,可以直接输入改,...

我这样设置为什么改不动,一退出就回去了

网友H(2018-06-26):
学习一下,资料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