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说还有软启动器,请问:这个宝贝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04):
最近听说还有软启动器,请问:这个宝贝是怎么回事?这个宝贝和变频器相比有啥优点?没有见过软启动器。

楼主:
不知道这个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是怎么回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软启动就是价格比变频器的便宜。

软启动器(软启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软启动器采用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将其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之间。这种电路如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待电机达到额定转数时,启动过程结束,软启动器自动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晶闸管,为电动机正常运转提供额定电压,以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延长软启动器的使用寿命,提高其工作效率,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软启动器同时还提供软停车功能,软停车与软启动过程相反,电压逐渐降低,转数逐渐下降到零,避免自由停车引起的转矩冲击。

网友B:
你可以把软起当成小变频就好了

网友C:
软启动器对电机电流的检测,控制输出电压按一定线性加至全压,限制励磁启动电流,实现电机的软启动,它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和控制能力,能避免在工作中受高电压和强电子的扰动。启动时间可以根据不同的负载进行设定,对启动时间进行最佳优化,在该时间范围内,电动机转速缓慢上升,具有缺相,三相不平衡,过载,过流等电机的全方位保护。

软启动器与变频器的区别:

变频器里面的功率模块是IGBT,以适合电动机的频率长时间运行;而软启目前多数用的是可控硅元件,通过设置界面设置启动时间和初始电压等参数,一旦启运完成(到工频)后立即跳开软启回路,旁路接触器吸合,接入工频运行。

网友D:
软起 只是延长启动时间 降低启动电流的。对速度没有控制。这是和变频最大的区别了

网友E:
软启动器早在1990年就有产品出售了,早期开发这个产品是以油田的磕头机节能为目的。

网友F:
软启动器就是采用双向可控硅对市电进行斩波处理去驱动电机,波形切割越厉害谐波越大,谐波越大电机负序转矩越大,而负序转矩相对电机启动就是反向力矩,也就是阻碍电机启动的!!!
脑残粉们,抛弃狗-屁软启动器吧
还有就是目前变频器价格比软启动器贵不了太离谱,而且还节能

何必干那种害人不利己的事情呢?
早期的自耦变压器启动,力矩大冲击小,至于谐波根本就是零!
还有根本没有听说自耦启动柜爆炸的问题(倒是听说了N次软启动器爆炸,残骸遍地,旁边控制柜一起遭殃,)
要省钱何不采用自耦启动柜???

网友G:
软起相当于功能比较简单的变频器,上面高手讲解很清楚!就相对来说,使用软起问题较多,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变频吧,选个比较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