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们办公室电源的一些奇怪问题。插孔中间有110V电,竟然所有电器没事

楼主(2015-12-04):
昨天闲着无聊,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墙上插座接过来的排插,赫然发现三口插孔中间那个竟然有110V的电压,也就是火线对中线有110,中线对零线有110,我就有个疑问了,我的电脑插头是接入这个排插的,而电脑中有很多电子元器件都是要接地的,而我的电脑跑得好好的,这不会有影响吗?

另外我以为只有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中线有110V的电,于是就跑到其他的办公室去,一测发现所有办公室墙壁上的三孔插口都有110V的电,而大家的电脑都跑得好好的,另外还有我们一个服务器机房里面的服务器都没有问题,这就让我感到奇怪,怎么会这样?

网友A:
很简单:你们的零线与地线在变压器位置是不连通的,要么就是你们的插座地线根本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们的零线与地线在变压器位置是不连通的,要么就...

零线不连通就没有回路啊,没有回路电器怎么启动呢?

地线没接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电脑和服务器要接地的没有接地,怎么没烧呢?

网友B:
    这个供电施工肯定是个糊涂蛋电工干的。保护线(PE)能有电压,说明在配电箱处没有与零线连接(TN-C系统)或电源那端没有与零线连接(TN-S系统),而且PE没有重复接地。

    你所说的地线接与不接不影响用电设备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供电施工肯定是个糊涂蛋电工干的。保护线(P...

谢谢,但很多电气设备都有要求接地,不接地的话有些信号发送接收岂不是会受到干扰?

楼主:
重要的是那些接入系统的,同时又要求接地的设备为何没有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那些接入系统的,同时又要求接地的设备为何没有损坏?

你现在设备运行状态是外壳悬空了,所以测出了110V电压。用电设备还是正常的220V供电,没有影响。

网友C:
哈!你们办公室根本用的就是110V的IT系统也就是不接地系统,第一测量火线L与中线N就是110V,而你再测中线N和零线PE还是110V,因为是用数字式万用表之类去测量的,表的内阻很大所以能测出110V的虚电压,因为这根零线是接地的所以会有这个虚电压。电脑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用电范围90-240V的所以根本不会有问题。不信就用个220V的电扇之类的试下是不是转不到额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你们办公室根本用的就是110V的IT系统也就是不接地系统,第一测量火线L与中线N就是110V,而你再测中线N和零线PE还是110V,因为是用数字式万用表之类去测量的,表的内阻很大所以能测出110V的虚电压,因为这根零线是接地的所以会有这个虚电压。电脑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用电范围90-240V的所以根本不会有问题。不信就用个220V的电扇之类的试下是不是转不到额定转速。

我自己的设备地线可以接入那个地线吗?谢谢!

网友B:
             富有想象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哈!你们办公室根本用的就是...

真正的要判断这根地线到底是接没接地,是否真的是IT系统要用三种工具:万用表、电笔和试验灯。

第一步,使用万用表你上述的方法。测量出电压是110的。

第二步,用电笔测量每一根线是否有电,如果全是亮的那肯定线路有问题了的。如果全不亮那是IT不接地系统。特别是那根地线接了地它是不可能会使电笔测量有电。如果是悬空的PE端但有导线连着会使电笔亮,插入插座的台式电脑机箱外壳也会带电的亮,因为是感应电使电笔亮。卸开墙壁插座里面PE端没线不用说了一定是110的IT。

第三步做个220V100W白炽试验灯(俗称校火灯)也可用你认为能判断出电源正常的用电器最好是功率稍大些的,但最好是白炽灯测量最为明显。如果测量L、N线灯正常220的亮线路有问题,110V的暗亮是正常的,而L、PE测量同样是110V的暗亮那是110V TN-C-S或TN-S系统。不亮而所有台式电脑外壳电笔测量都不带电!准确的说中性点不接地110V IT系统,而且PE保护地线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