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分辨买的隔离变压器质量可靠

楼主(2015-12-04):
小弟现在有个现场有个问题,可能要用隔离变压器来确认是否输入电源对控制器的输出造成了影响。

所以打算买一个德力西的BK 50控制变压器,现在手头就是一个万用表,我想确认如何能查出输入电源是否干净,通过隔离变压器后是否又会好一些?

另外,像德力西的BK 50这样的控制器变压器应该有个输入范围吧,我指的不是220和380的输入抽头,而是只220V有个输入范围,比如有些控制器的输入会写200V-240,210-230V之类的,这里应该不会不会定得很死吧?因为我这里用的是工厂电,220V单相电有时候到了224。

另外,如果我用224的电输入进去,另外那边是不是也会出224还是会出220,控制变压器里面是否会有自动调节的呢?我想应该不会有吧,我看似乎就是两个铜绕线,出来的应该还会是224吧?

谢谢!

网友A:
出来的应该会是224吧

原边电压如果出现波动,副边输出电压当然会波动。

网友B:
BK50的隔离变压器,好像干不了多少事!

隔离变压器一般就是隔离谐波等高频干扰,一般电压波动没法抑制的!

网友C:
楼主,在用隔离变压器之前是用的什么?

——————————————

德力西的变压器,标示的电压值,实际上都有浮动的

你如果要非常稳定的交流电压,那你需要专用的稳压柜。

楼主:
引用 网友B:
BK50的隔离变压器,好像干不了多少事!隔离变压器一般...

这个我知道,稳压方面我后面还有个开关电源,主要就是一些干扰信号,我后面接控制器发送脉冲再接入步进驱动,BK50是否就可以了呢

网友D:
如何要是想保险,那就买进口的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要是想保险,那就买进口的肯定没有问题

奈何成本有限啊!

网友E:
BK50作为隔离变压器用,要把次级端的中心搭变压器外壳线拆了即可用。不过你是需要用隔离的最好选择BKC-50的变压器因为初线圈和次线圈是分开的不容易产生干扰。虽然次线圈输出电压是根据初级电压的波动而波动,但完全可以隔离电源杂波干扰,因为使用变压器再进行整流输出电流、电压都是连续性的不产生干扰源干扰控制器发送脉冲杂波。而开关电源则不同,经过他输出的源都是是断续性的会产生干扰源,所以不适合步进控制器动力输出脉冲使用。但可以使用在控制器控制板电源。变压器没必要买进口的能够达到标准就可以了,就几十块钱一个。进口的往往报价就上千。

网友F:
    变压器能使电源干净?不会吧。变压器次级要忠实再现初级的电压变化,否则出现失真可不是好变压器。频率高的就更不用说,直接就耦合过来。

    控制装置中放一台变压器,只能是干扰源,而且是很有影响的工频干扰源,不会起到你想要的作用。

    合格的开关电源,要满足EMC和EMI规定,不会对你的控制装置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能使电源干净?不会吧。变压器次级要忠实再...

说的是隔离变压器也就是控制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BK50作为隔离变压器用,要把次级端的中心搭变压器外壳...

控制器本身是没有步进所需的24V电源输出,它也需要接入开关电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变压器能使电源干净?...

没标点符号,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