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异常现象及其处理

楼主(2015-12-04):
1 将开关合闸后,电动机不转动而只发出响声或者不能达到正常转速。

  a) 检查定子绕组有无一相断线或者接线错误(三角形接线误接为星形,星形接线的一相反接等);

  b) 检查保险有无熔断或接触不良;

  c) 检查有无电缆头,隔离开关或断路器的一相接触不良;

  d) 检查电动机或所拖动的机械是否被卡住;

  e) 如属电动机内部故障,通知检修人员进行处理。

2 起动时电动机故障保护装置动作跳闸:

  a) 检查电动机一次及被拖动机械有无故障迹象;

  b) 停电测量电动机绝缘检查有无接地、断线现象;

  c) 通知检修班检查保护回路;

  d) 联系使用单位值班人员减少负荷,关小水门或风门再起动一次,起动不成功应停电通知检修班处理;

3 起动或运行时,电动机内出现火花或冒烟。

  a) 联系使用单位值班负责人停止运行;

  b) 汇报值长将该电动机停电并测量电动机绝缘;

  c) 通知检修班检查处理。

4 起动时立即跳闸,无冲击振动现象。

  a) 停电检查开关机械确无松脱及连接不良现象;

  b) 检查开关控制动力保险及合闸线圈有无问题;

  c) 检查开关辅助接点及接线有无问题;

  d) 经上述检查未发现明显故障时,应拉开刀闸或将小车开关拉出至试验位置进行合跳闸试验,若试验良好可送电再起动一次,起动不成功,通知检修班处理。

5 运行中的电动机,声音突然发生变化,电流表指示值上升或降至零。

  a) 停电检查定子回路有无一相断线;

  b) 联系使用单位值班负责人检查其机械是否有故障;

  c) 检查系统电压是否低于允许值。

6 运行中的电动机定子电流发生周期性摆动。

  a) 观察机械负荷是否周期性变化;

  b) 停电检查转子是否损坏;

  c) 对于绕线式电动机还应检查滑环短路装置或变阻器有无接触不良等故障。

7 电动机过负荷运行,温度过高。

  a) 联系使用单位值班人员降低负荷,不能降低时,增开一台电动机;

  b) 加强通风,加风扇冷却或打开通风孔;

  c) 联系使用单位值班人员检查空气冷却器水系统有无故障;

  d) 经上述处理无效时,报上级停电,检查电动机内部及所带机械有无故障。

8 电动机发生剧烈振动。

  a) 联系使用单位值班人员立即起动备用电动机停下故障电动机;

  b) 检查电动机机座和基础固定处的地脚螺栓是否紧固;

  c) 停电联系检修拆开电动机与机械联轴器,空起动电动机看是否为电动机故障;

  d) 检查端盖的紧固情况,若轴承是外装式的,则还应检查轴承座的基础的固定情况;

  e) 若属电动机故障,并经上述检查未查明原因时,检修人员应将电动机解体,检查转子是否平衡,检查轴承等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