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41和电脑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5-12-04):
我用施耐德M241与电脑进行以太网通信,程序如下图所示,我电脑上的IP地址是192.168.0.101,我用网络调试助手能将电脑与PLC  ping通,但是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数据也没发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我用直连网线连接不行,用了个集线器来连接电脑与PLC也不行,麻烦大神们帮我看一下程序,指导我一下,谢谢!!!那个AddrTable是不是只要定义成一个结构体就行,然后不用指定地址什么的?还有IP地址这样可以吗?    第二幅图是另一种写法,这个里面的那个Firstobj 就是那个索引要写什么啊,那个说是开始读取的索引,我不知道要写什么   程序的完整内容都在图片里了,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哪里写错了

网友A:
PLC和电脑通讯   只要把你的电脑IP设置成跟PLC同一网段的不同IP地址  就可以通讯了呀

跟具体程序没关系啊

电脑IP:192.168.0.101

PLC IP多少呢?

是否也是192.168.0.?

没在一个网段  直连网线  是无法通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和电脑通讯   只要把你的电脑IP设置成跟PLC...

PLC 的IP是192.168.0.100啊,可是我数据不管传送还是接收都不行,我将那个上升沿触发定义为 I1  每次要发送就将其短接一下,   然后程序就是截图的那个样子,但就是收不到,发不出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不能用ADDM的输出触发,这样只触发了一次,要另外做一个脉冲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