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限位开关应用PLC300?

楼主(2015-12-04):
旋转限位开关可以像普通限位开关那样在PLC中编程吗?     还是要像旋转编码器那样复杂的编程?  例如机械手旋转180度,这句话怎么编程,谢谢大家了,这是我所有的积分了。

网友A:
伺服给180度的脉冲就转180度

网友B:
就看你的限位开关硬件了!

如果是普通限位开关通过凸轮之类动作,你自己说呢?

如果是类似于绝对值编码器之类,需要程序

楼主:
对: 乖乖小笨熊 就看你的限位开关硬件了!如果是普通限位开关通过凸轮之类... 内容的回复!普通限位开关通过凸轮之类动作,那么选择什么型号的?

网友C:
例如机械手旋转180度,

这个应该是伺服来实现的,编程的没有遇到过,需要外部给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机械手旋转180度,这个应该是伺服来实现的,编程的...

能不能直接当成一个开关量,编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给180度的脉冲就转180度

毕业设计  伺服太复杂,我想找一种限位开关用来限制直流电机的旋转180度,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种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看你的限位开关硬件了!如果是普通限位开关通过凸轮之类...

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例如机械手旋转180度,这个...

可以啊,但是外部需要一个万能开关!

网友E:
旋转开关不是通过旋转量的大小。相当于一个可变脉冲

网友F:
有触点式和脉冲式的   都可以用  就是接口和编程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