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AP的问题

楼主(2015-12-04):
目前我的设想是这样的,上图中的硬件配置大致如此。PLC ,HMI 还有摄像头都采用TCP/IP。交换机上面在出一个无线AP,这样笔记本就可以在无线范围内进行系统的监控。

首先疑问1:无线AP---西门子788,784系列是不是这样一个应用的方式。比如PLC HMI IP地址分别为192.168.1.100,101.无线AP分配102,那么笔记本只要连接到102就可以查看所有设备了??

另外西门子无线AP貌似很贵的,有替代品没有?

疑问2.摄像头也全部是IP的网络摄像头,可不可以跳过中间的硬盘录像机,直接接到交换机上,每人分配一个IP地址。摄像头是海康威视的网络摄像头。

疑问3:目前市面上的触摸屏,有没有办法将摄像头的监控实时画面做进去的??利用VBA或者控件等。求推荐。

第四点:无线ap那么贵,直接无线路由器多便宜。可靠吗?

兄弟们,有这方面经验的,过来说道说道啊!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带多口的无线路由器啊

网友B:
摄像头如果有ip应该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带多口的无线路由器啊

现场环境恶略,有很多水,无线路由在控制柜内,信号会不会受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如果有ip应该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如何集成到控制画面中去呢?

网友C:
用个好点的无线路由器完全可以的嘛,

网友D:
可能认为AP接入点比较可靠吧,就一般路由来说。

网友E:
AP 的传输距离很小的也就一百米以内,远了信号就不好了

网友F(2017-01-13):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G:
我之前用过一个项目,无线AP MOXA的比较贵,换成路由器可以实现基本功能,但是丢包的情况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