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这个编码器与变频器PLC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12-04):
贫道刚接触了一个改造项目,也刚接触PLC与变频器之间控制,变频器调速是用的模拟量模块控制的,其中有个张力变频器,变频器有PG卡,直接接了个编码器反馈信号,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编码器直接接变频器,反馈到的是变频器,是不是不需要通过PLC了,变频器通过反馈后自身调节?还是什么来着?

网友A:
当然,编码器不需要通过PLC,但是变频器的调节模拟信号或许需要PLC模拟模块输出,具体是否需要取决于设计。

网友B:
有些变频器支持这种功能。

网友C:
对,变频器有编码器反馈的接口。

网友D:
变频器通过PG接收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进行自我调节输出,不用接PLC,因为PLC你做不那么精确的调节,需要一些函数,当你的PLC支持SL语言就可以实现,编码器接PLC。

网友E:
有编码器,如果用上变频器反馈的速度就是编码器反馈出来的;没有编码器变频器得到就是估算值。电机编码器线直接接到PLC上也可以得到编码器反馈的速度。

网友F:
变频器接入编码器,就可以说闭环了,控制精度提高

网友G:
你的理解就对了,加上PG卡后编码器就可以直接接到变频器上做闭环反馈调节了

网友H:
查查道德经。。。。。。。。

网友I:
编码器接变频器,说明变频器是有编码器矢量控制或位置控制(有些变频器有此功能),矢量控制又分为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装编码器可以提高速度和转矩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