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下载地址

楼主(2015-12-04):
谁有PLC编程软件的下载地址,急需要用谢谢了

网友A:
需要哪种型号的PLC,那个系列?工控网PLC论坛有下载,请搜索!

楼主:
三菱PLC   FX系列

楼主:
三菱PLC   FX系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9/395512_1.shtml去下载试试,是否可用,可以先自己搜索,拒绝伸手党。

网友B:
百度一下 朗风电气 里面各种软件都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FX系列

给了你下载地址,也不行,因为还需要序列号,建议自己去官网去自己注册,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 朗风电气 里面各种软件都有的

我去了什么都没搜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百度一下 朗风电气...

朗风电气 里面的下载中心,大把的资料,你怎么会找不到呢

网友B:
http://yunpan.cn/cd8eyHQUzvunC  访问密码 4b9d  GX works2软件

http://yunpan.cn/cd8eZdgUwZMwZ  访问密码 3748 gx develop软件

http://yunpan.cn/cd8ejFtgvX3JI  访问密码 158e 三菱触摸屏软件

http://yunpan.cn/c37rnPzTsnqCt  访问密码 335a 三菱usb-sc09驱动

编程软件需要安装序列号,可以网上搜一下,也可以用这个 123-508123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