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冰箱长期不用后,再开机使用应该注意些啥?

楼主(2015-12-05):
请问:电冰箱长期不用后,再开机使用应该注意些啥?

网友A:
先打扫下卫生喽

网友B:
首先清理柜内柜外卫生,柜内消毒,测量整机绝缘合格才许可上电试车,上电试车看压缩机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C:
长期不用担心的是压缩机的润滑油都沉到底部,不能保证润滑。建议开机一会就停,让润滑油能到该润滑的部位,再启动使用。

网友D:
看看冷凝管有无堵塞和锈蚀。电缆有无破损和断线。

网友E:
更换润滑油,检查冷凝管有无破损,然后自己在开始试运行!

网友C:
冰箱制冷系统是全封闭的,不可以打开检查的。冷凝器、蒸发器、毛细管、过滤器、压缩机组成的密闭系统,全部焊接,有漏点。冷媒就泄露,不能制冷了。

网友F:
楼主的长期不用是一年半载还是超过这个时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