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LC上电时无法进入RUN状态啊

楼主(2015-12-05):
PLC是新到的,我写了个小程序是没问题的,每次PLC重新上电时,RUN.STOP.ERROR三个灯都是黄色,没得拨码开关的。需要用电脑连上PLC后,用软件切换到RUN状态,求大神指点啊,谢谢!

网友A:
系统参数看一下,是不是设置了上电运行

网友A:
你说一下PLC具体型号,例如是400系列、300系列、1200系列、1500系列、200系列、200SMART系列等,再具体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一下PLC具体型号,例如是400系列、300系列、...

SIMATIC S7-200 SMART

CPU  SR60

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  V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参数看一下,是不是设置了上电运行

我用的这个软件 STEP 7-MicroWIN SMART V2.0 麻烦告诉我一下在哪个地方修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你说一下PLC具体型号,...

好的,这个PLC我刚好宿舍有一块,我给你仔细看一下

网友A:
将CPU启动属性的上电后启动改为:暖启动-RUN模式
断电后再上电cpu自动处于run状态

你打开系统参数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看到没有,左侧双击系统块,光标位置你选择"RUN"即可开机运行

网友A:
其实很多参数你只要仔细在系统块或者帮助等查找即可解决

网友B:
楼主把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参数你只要仔细在系统块或者帮助等查找即可解决

谢谢哈,找到了,改了试了下可以,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问题解决了吗

嗯,可以了,谢谢关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