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FP10SH的,模拟量AD模块问题

楼主(2015-12-05):
(无正文)

楼主:
请指教,我急需解决问题

网友A:
你的问题在哪里?

引用 楼主:
请指教,我急需解决问题

楼主:
主机是松下FP10SH,开关量模块正常,但插上AD或DA模块就有蜂鸣的刺耳声,程序没有报错,只要插任意一个AD或DA 模块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我没有遇到过。给你回复是提示你要把你要问的问题写出来,大家才能看到回复你。。

引用 楼主:
主机是松下FP10SH,开关量模块正常,但插上AD或D...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10SH,模拟量模块是AFP3304,1~5V输入,通上信号后,(F0 MV WX11 DT0) 数据寄存器DT0数字为0,不知什么原因,是否ch    通道要处理执行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