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触摸屏

楼主(2015-12-05):
打算学习昆仑触摸屏,可是手头没有实物,下载了昆仑的嵌入版软件和一些教程,可是怎么和plc实物联机啊,我用模拟演示了,可是只是画面有反应,但是plc无动作啊,求教了

网友A:
没有办法,必须连接PLC!!!!

网友B:
你不买触摸屏也就罢了,PLC也不买,你以为是三菱系统啊?

那个倒是不需要触摸屏PLC完全可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买触摸屏也就罢了,PLC也不买,你以为是三菱系统啊?那个倒是不需要触摸屏PLC完全可以调试

我有200的能在线观察程序,就是不能和昆仑触摸屏通讯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你不买触摸屏也就罢了,PLC也不买,你以为是三菱系统啊?那个倒是不需要触摸屏PLC完全可以调试     内容的回复:我有200的能在线观察程序,就是不能和昆仑触摸屏通讯

经过几天的摸索,终于可以模拟了下面上图

怎么上不了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