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段代码

楼主(2015-12-05):
梯形图 如下,为什么我 多次M0 闭合之后, 由S0 驱动的 C50始终只能 计数1 次, 而S0上升沿驱动的 C51每次却能正常驱动, 见 梯形图上的 运行值 C51 计数到5了, C50始终是1。 PLC用的信捷的, 梯形图应该跟三菱差不多,我是新手。望大家解惑

网友A:
你计数器前面接的这个s0 在闭合期间,程序每循环一次计数器加1,加到9 就又回到1.

 如果我想的没有错 你把k9,换成10000,就能看到计数在不停的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数器前面接的这个s0 在闭合期间,程序每循环一次计...

好像不是这样的哦,另外我加了一个M8000也是一样的不触发 始终是1

网友A:
m8000也是常闭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数器前面接的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00也是常闭吧?回复内容:对: SIXIANGZ...

我还加了一个 M0 ,也不能正常计数, 搞不懂是我 逻辑出了问题 还是在 顺序控制里面 计数器不能用

网友A:
在c50前面,分支后面加个上升沿条件试一下,没有用过信捷,不熟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00也是常闭...

网友A:
t0 时间延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0 时间延长一下

时间改成30000咯,也没鸟效果。 是不是哪里逻辑出了问题

网友A:
回复内容:照个这个梯形图写一个,功能 每过3秒钟减一,R换成m,首次运行,用电脑使能R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t0 时间延长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照个这个梯形图写一个,功能 每过3秒钟减一,...

你的意思 是不是通过计时器 每3s 计数, 这个是可以的, 我上面的疑问是 M0的上升沿 启动一次流程,然后计数器 通过S0或者 MO 驱动的 不管 S0开始多少次, 始终只计数一次,

但是 SO上升沿却可以驱动,好奇怪啊

网友B:
M0闭合后面的S0是在置位吧,SET与OUT不是一个指令,S0置位后没有复位,所以M0开关对于S0状态不会改变,一直是置位(输出)状态,所以C50一直是1,而C51可能是给一次置位就输出一个上升沿吧,T0应该一直在计时状态。建议M0后面跟个线圈试一下而不是置位,对于信捷PLC不熟悉,但是指令应该大差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照个这个梯形图写一个,功能 每过3秒钟减一,...

想了好久, 我开始觉得这是 信捷PLC的一个漏洞, 当流程S结束时, 计时器、驱动线圈等全部会RST,但是对计数器 处理并不好。

我猜信捷的 计数器 处理大概方式: 驱动条件----计数器 ,当前周期 判断当前周期的  驱动条件 与 上周期的 驱动条件,然后判断 如果上周期 驱动条件off 当前周期为on ,则计数,其他则不计数。

当关闭流程, 由于流程的特殊机制,当S不打开的情况下, 驱动条件----计数器 这个逻辑应该一直不会执行,所以  上周期的 驱动条件始终存储的是  S关闭之前的 那个周期的 驱动条件(为ON),所以当再次 打开(上次ON 这次也是ON) 就会出现意外的结果。

至于 为何S0的上升沿会触发, 根据上面的结论,我在S0中加入了 T延时计时器,所以S0会执行N个脉冲周期, 从第二个周期开始 S0上升沿 触发的 驱动条件 就会变成 OFF, 所以下次再次 打开流程的时候 S0上升沿会 使计数器+1.

为了验证上面的猜想, 我会让 S0只执行一个 时钟周期然后RST, 那么, S0  和 S0上升沿 都将 保存成 ON ,那么下次 即使打开S0 也都不会计数

经过测试, 如果S0只 执行一个周期, S0 和S0上升沿 都不会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