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如何自学plc?

楼主(2015-12-05):
本人小白一枚,请教各位如何自学如下位和上位?需要看那些书籍?

网友A:
在工控网找资料,有问题,发帖寻求帮助!

网友B:
论坛很多资料可以借鉴的。

网友C:
书是要读的,但光读书还不如不读书。必须实践。需要用什么,那就买什么回来边学边实际操作(可以买低配置的型号,但不建议购买二手,尤其是不建议从某宝网购买)。

至于在学习或实际应用中遇到困难,先使用F1,看能否找到相关答案;如果仍然找不到,那就请留下截图,千万不要以为大家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一定把问题要写得图文并茂并发布在论坛中,这样大家才能给你帮助。

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得到帮助,尤其是没有得到直接的帮助,先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自己提的问题是不够具体,没有我上面所说的图文并茂?当然,大咖们往往比较忙,也是短时间内没有回复你的原因之一。这个时候,自己也必须进一步找资料,看帮助,继续实际测试...再继续补充帖子的内容,让在线的朋友一起帮你。。。

楼主:
谢谢诸君的帮助,一定努力学习

网友D:
还是上实物,看的清楚,西门子,三菱之类上手较快,AB可能费劲点

楼主(2016-01-16):
回复内容:谢谢主要是有些功能块弄不明白不会使用,电动阀和调节阀的控制应该有常用的功能块吧?请指教

引用 网友C:
书是要读的,但光读书还不如不读书。必须实践。需要用什么...

网友E(2018-09-03):
我也是新人   希望高手指点, 提供多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