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对电气设备的影响

楼主(2015-12-05):
使绝缘材料的绝缘性能降低。有机绝缘材料长期受到高温作用,将逐渐老化,以致失去弹性和降低绝缘性能。绝缘材料老化的速度与使用的是的稳定有关。

使金属材料的机械强度下降。当使用温度超过规定允许值后,金属材料机械强度将显著下降。当长期发热温度铝超过100度,铜的稳定超过150度,其抗拉强度显著下降。

使导体接触部分接触电阻增加。当发热温度超过一定值时,接触部分的弹性元件就会退火而使其压力降低,同时发热是导体表面氧化,产生电阻很高的氧化层,使接触电阻增加,容易引起接触部分温度继续升高,将会产生恶性循环,破坏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
当发热温度超过一定值时,接触部分的弹性元件就会退火而使其压力降低,同时发热是导体表面氧化,产生电阻很高的氧化层,使接触电阻增加,容易引起接触部分温度继续升高,将会产生恶性循环,破坏正常工作状态!

这就是 接触器等一些电器设备的接线端子一定要接实,避免接触松动而出现打火致接触部位温度升高 ,导体表面氧化,产生电阻很高的氧化层,接触电阻增加 ,容易引起接触部分温度继续升高,导致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