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总是失控,通断电不动作

楼主(2015-12-05):
如下图所示电磁阀,最近同一个位置连坏三个,线圈通电还是断电都没有反应,烦人啊

1、压缩空气中水分很多,明显看到有一串串的水流附在管壁流动

2、工厂中其他电磁阀要么阀体很大,且是220v,要么是至少4个电磁阀共用一个气源处理器三联件,

     很少出现问题

      而所述位置是一个24v电磁阀独用一个气源处理器三联件,电磁阀总是出现上述失控现象

所用先导式电磁阀

所用气源处理器

小弟有几个推测,不晓得对不对

1、所用气源处理器过小,而压缩空气水分含量过多,导致最终电磁阀沾水过多而失控

2、电磁阀阀体过小,电压过低(厂里其他都是220V,或者24v共用一个气源处理器)

3、一直不知道为啥电磁阀内部为啥不能沾水(没查到资料)

最近厂里要小弟把一台机器改成全自动的,其中很多动作都是气缸做动力(上述问题只是小弟“生产线自动化”任务中的第一个“杰作”)。

机器快要改装好了。

按这种情况,哪敢投入生产啊!

急!急!急!

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由于进水导致线圈短路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进水导致线圈短路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进水导致线圈短路烧了吧

没有烧,坏三次后都是换了阀体就好了,线圈没换

应该是阀体进水失灵了,但是厂里其他电磁阀就很少出问题,纠结

出出了了,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额,前辈,别逗我啊,不带这样打广告的啊

再说我要的是2位5同的气体电磁阀,您这貌似流

体的,还是一个通道的

网友C:
看你负载的性质来选择气动无件,图中看不到消音器,看了你的回复才知道了是二位五通阀,分析一下动作要求,更换别的型号电磁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负载的性质来选择气动无件,图中看不到消音器,看了你...

谢谢前辈,小弟考虑一下

网友D:
你空压机是否有干燥机?你可以把所有的风包下阀门打开,把水放一下,而且把靠近空压机的风包每天都该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空压机是否有干燥机?你可以把所有的风包下阀门打开,把...

这个不太清楚,倒是有两个一人多高、两人环抱的铁罐子,是不是干燥机啊。。。以为是储气罐

网友E:
如果水太多,要用干燥机。你说的应当是储气罐。

网友F:
这边也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很好解决,由于太冷阀体里面都结冰了,储气罐定时放水吧,只靠干燥问题解决不大。

网友G:
要排湿风扇, 俗称干燥,空压机出来的气要经过滤排湿

网友H:
24V电磁阀,开关电源容量是否够,如果不够也可能出现几个同时动作,或者误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

小弟仔细察看了下,发现以下情况:

      1、厂里压缩空气输出两条管,一条装有干燥器,所以用这条管的电磁阀很少坏;

      2、另一条没装干燥器,分为多条支线,恰恰上述出问题的位置首当其冲,为气流最上游

           的支线,且这条支线只装一个电磁阀,故此位置电磁阀进水最多,最易坏

      3、越下游的支线水分越少,且下游每条支线上接有多个电磁阀,相对而言,每个电磁阀分

           配到的水分更少了,影响就较少,较少坏

总而言之,水分太多(气枪一打开那会儿成了喷水器,小弟几次不小心“湿身”),电磁阀就易失灵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仔细察看了下,发现以下情况:      1...

压缩机的压缩空气分为净化风和非净化风的,净化风是专门给仪表使用的,而非净化风是给工艺使用的,比如吹扫、冷却只用,所以仪表风的接口都是净化风,这是仪表使用的常识。

即使是净化风管线,也要经常维护,个装置区的净化风缓冲罐下方的排污阀要开启排水,为防止凝结水冻住管线和排污阀门必要时加入蒸汽管线吹扫伴热。

再者电磁阀前方的空气过滤阀,的滤杯要经常排污,如果排污中发现有水排除,要拧下滤杯,大幅度用仪表风吹扫排掉水分,必要时更换滤芯。

即使这样对于电磁阀的使用也要经常性的使用电磁阀本身的手动旋纽,开关动作几次来保证电磁阀内部的弹簧、活塞杆以及气路部分使用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仔细察看了下,发...

谢谢前辈,学习了

网友J:
24V直流阀不会出现“电”的问题,线圈浸在水中都不会有影响。阀体有卡死的现象?气体方向是否错了?先导阀不可装反方向。

网友K:
主要是水的问题,我公司设备也有这问题,压缩空气中的水分过滤完之后就没这问题了。装个干燥过滤器把水分过滤掉。

网友L:
整点润滑油试试,我们厂里面也有很多水

网友M:
你可以通上空气之后拿手按一下电磁阀上那个手动按钮,看看动作快不快,如果还是出现这种反应慢的问题的话,可能就跟空气有很大关系,你可以找一个坏掉的拆开看看,很可能就是阀体进水之后把里面的密封圈给弄坏了,导致阀体漏气了。

网友N:
更换阀杆行程大一点的电磁阀应该可以解决了,这一般是由于行程太小气体含水量高水脏张力变大,行程太小脏水张力大,通断电不能形成正常动作,以前在薄膜式阀体中常见,在滑阀不多见,仅供参考。

网友O:
建议下边加个加热器或者通风机,降低湿度试试。

网友P:
我之前也碰到过还几次这样的事情,把阀体拆开,里面上点硅油,就好了。

阀体进水,我个人估计是导致阀体中间的那个杆子和阀体出现摩擦,即使通电了,线圈产生的磁力小于摩擦力就会不动作,或者产生很小的动作。

反正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要么换个整体电磁阀,要么拆开上点硅油就好了。

压缩空气要除湿,要不然气动元件很容易出现问题,到时候找问题有难度!

网友Q:
空压站的干燥机应能起到良好作用,气源处理器考虑加大。

网友R:
压缩空气要经过干燥设备除水,电磁阀前面安装两联件或者三联件除末端水和润滑电磁阀,如楼主所在的环境没有这些措施,可以选择适应环境比较恶劣场所用的重载电磁阀减少故障出现,不要选用比较便宜的普通电磁阀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按各位所说,

1、加装了冷冻式过滤器

2、气源处理器中油杯中加了油(不过是普通机油)

3、换了阀体较大的电磁阀

几天以来都很正常,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S:
水多会导致阀芯卡死,电磁阀无法动作。建议安装气体干燥装置

网友T:
我们曾经用的一个阀体1 2百的不超过1个礼拜就歇菜,后面买了个1千多的用了1  2年没出过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

差不多两个星期没出问题了(以前接连三天每天一次)

确定没问题了

网友U:
压缩空气进入执行机构前都要经过干燥和过滤的 否则水分和管道焊接过程中产生的杂质极易进入电磁阀等执行机构

网友V:
我保证不是纯粹是水的问题。而是

  1. 既然有水了,必然压缩机里面的机油也在其中,只不过分量太少了。水,稀,油,稠。水通过上图的阀体完全可以不留痕迹。可是,油,不行。被这油浸过的阀芯的密封圈就是胀大。胀大就卡住不动了。说水会浸湿线圈的更加是废话。就连空气都接触不到线圈。水怎么可能可以影响线圈呢?帮助散热还差不多。

  2. 有了水,楼主都说了,看见水在气管里面一串一串的走。当遇到了管路上大块的灰尘,就一起走啦。浸润了,膨胀了,化学反应了,卡住阀芯了。要是没水的话这些灰尘大不了吹过一下阀芯就拜拜了。一点事没有。

你们只看见能看见的东西就以为就是看见的东西。你拿个阀扔水里,多长时间会变质啊?放上一年拿上来只要线圈真的不进水,什么事都没有。照用。你又试试浸油里,可能线圈阀芯都胀得拿不出来了。

所以,水只是一个辅助性质的理由,没有水也不会有多好。也不可能管路里面真的没水,只有油。因为水和油是一起过滤掉的。所以的所以嘛,……水。

网友W: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仔细察看了下,发... 内容的回复!  谢谢前辈,学习了

前面加装一个油雾过滤器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X: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在你们的空压机出来之后没有冷干机。气动元件多,一定要用冷动干燥机。你说的应当是储气罐,然后到设备前面再来一个FESTO水处理5联件

网友Y(2016-01-07):
增加冷干机和无热干燥,电磁阀虽然对露点要求不高,但是不能有明水

网友Y:
另外干燥之后以及储气罐之后记得加过滤器,储气罐加个带继电器的电磁阀定时排水。

网友Z:
储气罐最好每天都排一次水,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AA:
提高气源质量是关键,除水除杂这是最基本的,不然的话易堵塞阀体气路,影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保证不是纯粹是水的问题。而是既然有水了,必然压缩机里...

前辈说的让我耳目一新,受到启发,得出楼下结论,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如上图二所示,

1、活塞a的左边——左腔室,右边——右腔室(出气口5和工作口2构成)

2、图中绿色圈圈中,红色线条所示,为先导孔,是一条气路,负责将进气孔1中的气流导入左腔室

3、图中黄色圈圈中,轴左端的绿色套子是先导阀,负责开闭先导孔;

   电磁铁通电把它拉向左,开启先导孔,并关闭左腔室的出气孔;

    断电,靠它左边弹簧复位,并关闭先导孔,开启左腔室的出气孔

4、活动轴右端所示,为复位弹簧,断电时能将活动轴推向左边,进而复位电磁阀

具体原理:

1、通电瞬间,先导阀因电磁铁被吸向左边,

2、打开先导孔,

    关闭左腔室左边的出气孔

   (如图一所示,“帽子”旋开就可以看到出气孔了,在固定轴的轴心)

3、进气孔1中的气流经由先导孔进入左腔室 ===>

   左腔室气压升高 ,而右腔室气压始终等于大气压===>

   左腔室气压>右腔室气压 ===>压力>弹簧弹力 ===>

     活动轴右移,活塞右移 ===>形成通电状态

4、断电瞬间,先导阀右移,关闭先导孔,打开右腔室出气孔 ===>

   左腔室气体排出,活塞a左右气压相等 ===>弹簧推动活动轴左移,活塞左移===>

    形成断电状态

结论:

1、活塞密封圈经油、水浸后,胀大,卡住,导致

    通电时左右腔室产生的压差不足以推动活塞向右移动,

     故表现为通电无动作,断电肯定就没动作了

2、或者是先导孔被固体颗粒堵住,压根就没气流进入左腔室。。。没压差肯定没动作了

感言:

       刚出校门没多久就做工控,从零经验开始,一点点向前走,到如今一年半了。当然,路还

    很远,而且没有尽头。

       工控网的各位前辈给了很多帮助,谢谢!

       也没想到此贴受到这么多关注,受宠若惊。。。嘿嘿,若是敷衍了事,也太对不住工控网各位

    的帮助了

网友AB(2016-02-20):
你忘了一个关键位置,气源至先你图2的1位置,1位置还有个小孔通向下图的1位置,从下图2位置出来进入你图2的先导阀阀杆位置,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电磁阀。压缩空气含水主要是水进入下图的蓝色和红色节点位置,导致压缩空气压力不能进入2位置,先导阀没有压力源,所以电磁阀不动作。

网友AC(2016-12-31):
解决气源问题才是王道 24V线圈相对220V的还有优势,吸合稳定不易烧毁,我厂使用的SMC单电控电磁阀也有此类问题,阀体进水后反作用力弹簧动作不良

网友AD(2017-02-16):
经典

引用 网友V:
我保证不是纯粹是水的问题。而是既然有水了,必然压缩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