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25倒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05):
楼主在电机修理房看别人修电机,发现最后的出线把三相中其中一相的头尾颠倒,

如图,V1跟V2互换了,换成U1 W1 V2出线,这样第二相的电流就从V2流进从V1流出,相反了,我问为啥,别人回答说是这样才会构成旋转的磁场,如果U1 V1 W1出线,三相电的磁场矢量叠加抵消了,这个是真的么

如果按照这个出线,是不是A C相叠加的磁场跟B相的磁场大小和方向都一样呢??

网友A:
他蒙你呢,这你还看不出来,电动机的一个绕组首尾接反,电动机内的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与原来的相反,即原本是逆时针旋转的,现在则变成顺时针旋转,同时在一个电源周期内旋转磁场的大小不是衡定的,磁场的旋转速度也是不均匀的,因此,电动机的一个绕组首尾接反,电动机会出现如下情况:
1、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严重下降,只要稍带负载或电压偏低。电动机就不能起动至正常转速;
2、三相空载电流明显不等,而且都比正常值大得多;
3、机身严重振动并有明显的电磁噪声;
4、即使空载运行,电动机也要严重发热,如不及时断电,电动机很容易烧坏

网友:
这是因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三相绕组的三个头或者三个尾互差120°电角度的原因(是电角度不是机械角度哟!)。如果你明白这个,上面的问题也就明白了!
以你上面的图为例:假如一台4极36槽的电动机,它的电角度是720°,每槽占的电角度为20°。你图上的U1、W1和V2互相相隔6槽即互差120°电角度,因此它们三个才是真正的三个头或者三个尾(即:它们三个才是U1、W1和V1或者U2、W2和V2)。

网友B:
顶一个  团长原创军团顶起

网友C:
修电机,一般都是把中间一个线圈的头尾调换就是正确的UVWXYZ,也就是现在的U1V1W1U2V2W2

网友D:
一楼很全,其实就是线圈同名端概念

网友E:
也许他自己也不懂原理吧  只是知道怎么干   说不清楚罢了

网友F:
     一看就知道是他蒙你呢,他蒙你呢,其实就是线圈同名端概念!

网友G:
电机解法就两种,一种星形接法,一种三角形解法。星形解法尾端:V1/U1/W1端接进线,U2/U2/W2端三线短接或连接片短接;三角形接法:U1-V2/V1-W2/W1-U1解法。所谓的一相头与另一相尾连接就是头围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