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相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是否不能接入电压?

楼主(2015-12-05):
如下图所示三相固态继电器(25A、直控交)

1、小弟用作正反装,相当于控制正转、反转两个固态继电输出端两两对应连在一起,这样正转或反转ssr

工作时,另一个ssr输出端是接入了三相交流。。。结果一上电没几分钟就烧了

2、ssr控制异步电机运转,加入直流制动(变压器+全桥整流器得到的DC110V),直流两端接入了ssr输出端的任意两相,运行个把星期左右,ssr的这两相直接导通,不受控制了——结果连带电机也烧了

另外厂里其它的固态继电器也易坏(都观察过了,温升高——有点烫,更换周期和交流接触器没两样)完全体现不出ssr的“寿命长”

网友A:
听你说,电机是多少千瓦的,我玩过15

千瓦的电机,不是用固态继电器,有专用控制板带软起动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说,电机是多少千瓦的,我玩过15千瓦的电机,不是用...

牛,小弟接触的最高功率电机才不到6kw

这次电机是800多瓦的,电流2.1A吧

网友B:
我想应该是的,你没看到变频器手册上都强调输出端禁止接电压吗?我想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的,你没看到变频器手册上都强调输出端禁止接电...

谢谢前辈,小弟算是长记性了,这次烧了马达没多大事,不过生产线停了一天。。。汗,

那些人的眼神。。。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就是一个开关,而且在过大的冲击电压会失控误导通,你说呢??

网友D:
电机是个大电感器,每次的通断都有自感应电压出现。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必须要在继电器的输出端加入消涌浪电路(除非继电器自带消涌浪电路)。也就是阻容串联电路接入每相输出端一共三组,防止电机启停产生自感应涌浪电压损坏继电器。

网友E:
控制信号互锁有问题吧。

网友D:
一般固态继电器的控制几乎使用在PLC顺序直接控制中。梯形图设计互锁线路,立即正、反车控制需加入时间延迟控制,如果没有加入会有可能PLC顺序的问题和器件固有原因延时关闭,而突发在器件输入、输出的两端接入不同相线电压造成两端相线导通短路损毁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就是一个开关,而且在过大的冲击电压会失控误导...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信号互锁有问题吧。

谢谢前辈,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固态继电器的控制几乎使用在PLC顺序直接控制中。梯...

学习了,谢谢前辈

程序里确实没有设置延迟,但有互锁,外部电路也有,有可能出现两相短路的情况

但是小弟想来想去,另有异议:

        1、 固态继电器应用晶体管进行通断,

        2、输出端接入电压,与输入端的电压形成反向偏置,

        3、由此,产生的冲击电压大于击穿电压,晶体管被击穿,由半导体变为导体,失

           去开断能力,固态继电器两端直接导通

(模电没学好,只能含糊其词的说说,也不知道对不对 )

网友D:
交流固态继电器一般不使用晶体管,几乎用于交流电路的都是是双向晶闸管。晶闸管导通、关闭起始于一个半波开始与结束,因为电机是个大电感所以关闭时会延时,如果固态继电器不带放电电路用在立即正反车控制就很容易造成输入输出两相直接导通短路大电流击穿半导体,而不是两个反向的电压造成击穿(晶闸管选择击穿电压都在500V以上所以不是电压造成的)。所以在选择固态继电器是要注意是否可以直接用于大电感电路,也就是是否能用于正反车电机控制电路。一般固态继电器用于单向电机控制或者纯电阻电路是比较好的,而用于正反车控制就要考虑电感的放电电路。使用阻容电路并接输出端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以及PLC顺序程序加入时间延时。所以正反车控制最好还是用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固态继电器一般不使用晶体管,几乎用于交流电路的都是...

终于弄懂了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