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拆卸空气过滤减压阀

楼主(2015-12-06):
前一阵子在论坛发了个帖子,空气过滤减压阀的使用和维护,其中在帖子中提到一款空气过滤减压阀好出现故障:里面的膜片易算坏,造成空气过滤减压阀的泄压孔放出大量压缩空气,使空气过滤减压阀失效。

上周周末在班上值班,正巧班上有两个损坏的这型号的空气过滤减压阀,于是随手拿起一个,拆卸查看里面的状况,并且拍了一些。

今晚花费了几个小时,粗略的整理了一下,传上来与大家分享。

1、空气过滤减压阀外表简单介绍

上部

底部

空气过滤减压阀由于内部工作机理结构的原因,其外部接口分为进风口和出风口,其就有方向性,安装时要严格按照标识连接,否则其无法正常工作。

进风口

出风口

侧面布局,两侧面布局一致,为的是现场安装方便,其侧面的Y-40的指示压力表可以任意安装,方便现场观察

一侧面

二侧面

楼主:
首先拆过滤部分

由于这过滤减压阀第一次拆卸滤杯,因此其非常紧,需要防护手套的帮助。

滤杯是金属铝合金的,材质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拆卸滤芯部分

如果空气过滤减压阀使用时间长久,滤芯上面会附着一层杂质,可以使用软布擦掉,也可以使用仪表风反吹吹掉(过滤器的出口变成入口),切记不可使用水或蒸汽吹洗,否则更加糟糕。

拿掉滤芯后其减压阀的内部结构

进口与内部接口

出口与内部接口

楼主:
拆卸过滤减压阀上部的调压机构

调压机理

模拟动作,向下的作用力使减压阀内部的阀杆下移,引起阀芯位置变化

楼主:
寻找过滤减压阀漏风的故障点

此处泄压孔漏风很大

查看膜片的破损位置

膜片破损地方不明显,到光线充足的地方继续观察

破损的膜片引起大量仪表风从泄压孔漏出,造成后续使用的调节阀风量不足,使气动仪表动作缓慢甚至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再次查看调压机理

虽然空气过滤减压阀结构简单,原理简单,维护简单,但作为一个气动仪表必不可少的附件来说,仪表维护人员切不可忽视其日常的维护和维修。只有使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其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保证后续气动仪表的供风可靠性。

网友A:
营养丰富的精华帖,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一步一步讲解的很详细,楼主真的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啊,可惜像楼主这样对工作兢兢业业的人少之又少了,现在很多仪表工只是负责巡检,发现问题直接换新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讲解的很详细,楼主真的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啊,可惜...

网友D:
有图有真相,楼主好敬业!

网友E(2016-01-25):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楼主好敬业!

xiaogong!

网友(2016-04-29):
引用 楼主:
再次查看调压机理虽然空气过滤减压阀结构简单,原理简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次查看调压机理虽然空气过滤减压阀结构简单,原理简单,维护简单,但作为一个气动仪表必不可少的附件来说,仪表维护人员切不可忽视其日常的维护和维修。只有使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其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保证后续气动仪表的供风可靠性。

强!

好贴!

学到东西喽~~~

谢谢!

网友G:
原来在工厂时也喜欢拆坏的件研究研究。

网友H(2016-09-20):
很不错的一篇文章哦!更多可以去台湾DPC气动看看,专业生产气动三联件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