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2.2kw变频器电流检测器负压问题

楼主(2015-12-06):
在修一台 ACS510 2.2KW的变频器电源烧坏,电源修好了,出代码F0021检查电流检测器没有-15V,看电源变压器没有-15V的整流输出,不知道-15V供电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A:
额,没注意过变频电路,打电话咨询售后吧。

网友B:
有些是通过7815、7915稳压输出,有点是DC24V降压得到,仔细检查前后级,会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通过7815、7915稳压输出,有点是DC24V降压得到,仔细检查前后级,会查出来的!

没有7815和7915,电源出来有 15和17.5v电压,还有一块mc33074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