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5-12-06):
请高手指教昆仑通态触摸屏通信昆仑通态触摸与台达EH3的485通信设置,为什么只能232,做不到485的,屏的型号TPC7062KX(TX)我的设置这几个口都试过了,如下

网友A:
选择COM2口, 是485标准接口。。。  COM1为232

网友A:
7号引脚为+,8为-  看看   校验部分设置对不对。。。自己可以取通讯状态监控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通讯不上

网友B:
首先肯定的说,RS485通讯是可以的。参照昆仑通态随机带的使用说明书里面与西门子的PLC连接方法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的说,RS485通讯是可以的。参照昆仑通态随机...

网友D:
看看你的驱动选对了么

楼主:
4楼为什么不说详细点,不懂来请教大家,

网友E:
proface屏程序組態可轉其他廠牌屏 q:2209080641

楼主:
但是我的屏只有只有一个COM口是不是不可以呢,如图: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高手帮忙,今日总算把485通信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