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5-12-06):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220V电机 用变频器控制能实现正反转吗?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单相220V电机还是三相220V电机?变频器输出的都是三相的。单相220V电机不能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
楼上正解!三相的可以,单相的就只能通过接线来改变方向了!

网友B:
如果你的是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来改变方向,你也太奢侈了!

网友C:
这个对于变频器太简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三相的可以,单相的就只能通过接线来改变方向了!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具体意图

网友F:
引用  的回复内容: 首先要确定是单相220V电机还是三相220V电机?变频...

网友G:
楼主的电机是三相220还是单相220

如果单相,那就用接触器直接控制正反转了

如果是三相的,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H:
可以

楼主的电机是三相220还是单相220

如果单相,那就用接触器直接控制正反转了

如果是三相的,可以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