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DCS的区别

楼主(2015-12-06):
   PLC善于逻辑控制,如实现电气回路逻辑控制,属于强电设备,主要用于控制电机的开停等; DCS长于模拟量控制,属于弱点设备,主要用于液位、流量、温度等模拟控制。

    LC和DCS由于在早期开发时,是由两种技术人员开发的,面向不同的控制对象。PLC主要针对于汽车制造,模拟量极少甚至没有,开发人员主要是电气技术人员,它用计算机的逻辑运算代替继电器逻辑。稍晚一点推向市场的是DCS,它是由原来的仪表技术人员开发的,它在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的模拟运算代替原来的模拟运算。这两者所研究的内容不同,DCS首先应用在石化系统,后来两者都想占有市场,PLC增加了模拟量的运算,DCS开发了逻辑运算。但两者在新开发的部分都存在有一些缺陷,PLC开发的模拟量运算功能块少,编程较为复杂,价格也比较昂贵。每一个回路大概要2300美金左右,DCS开发的逻辑运算一个与非门的运算需要几十毫秒,而PLC只要零点几毫秒。

   关于维护,DCS的维护费用高,对接地电阻要求严格,经常会由于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而烧坏模件。PLC对接地电阻要求不严格,所以维护费用比较低。

    因此,如果模拟量比较多的情况,需要高级的控制方案,如:专家系统、模型控制、一定要DCS。如果开关量比较多,建议使用PLC。

网友A:
很多时候综合考虑就行。各有各的应用场合。

网友B:
这种混积分的帖子2年就要翻出来普及一下,能发帖前先看看有没有前辈已经发过了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