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1000做储料架怎么整

楼主(2015-12-06):
我这里是做涂装的,前后都有2个储料架,现在做的是带PG的矢量控制

速度给定直接10V,也就是50HZ,储料架上升时,既电机正转,电机速度是很稳定的,可储料架下降时,电机反转,这是速度有跳动30HZ到10几HZ,储料架不动时,就是给一定的转矩,料带不能松,电机速度也不跳动,请教大虾怎么整???

网友A:
要控制的是放卷的张力,存储架子不用变频控制的,你的电机拿到放卷去用就可以,可以联系我qq1627446897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确认下降时,电机是否处于发电状态,需要配制动电阻,并且设定L3-04=0。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