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冰对输电线路的危害及防治措施

楼主(2015-12-06):
线路覆冰指雨滴在遇到冷空气后凝结在输电线路上,造成大面积电线被冰包住的现象,线路覆冰是严重的供电系统自然灾害,可造成线路塔杆倾倒、断裂,严重可造成整个电网停电。

冷的雨滴凝结在电线上,就形成电线覆冰,如果一个范围内的所有电线都被冰包住,这就是线路覆冰。覆冰使细的电线变成了冰棍,对于长距离输电的高压电线,使支撑高压线的铁塔加大了负重。严重的覆冰使铁塔无力支持这些电线而倒塌。而铁塔上的绝缘子串上有了覆冰就只能拉闸使输电线停止输电,于是造成大面积的电力中断。线路覆冰是严重的灾害,而人工除冰是保证电网畅通的唯一办法。

覆冰按形成条件及性质可分为五类:

雨凇覆冰

是在冻雨期发生于低海拔地区的覆冰,持续时间一般较短,环境温度接近冰点,风相当大,积冰透明,在导线上的粘合力很强,冰的密度很高,雨凇覆冰是混合凇覆冰的初级阶段,由于冻雨持续期一般较短,因此,导线覆冰为纯粹的雨凇覆冰的情况相对较少。

混合凇

当温度在冰点以下,风比较猛时,则形成混合凇。在混合凇覆冰条件下,水滴冻结比较弱,积冰有时透明,有时不透明,冰在导线上粘合力很强。导线长期暴露于湿气中,便形成混合凇。混合凇是一个复合覆冰过程,密度较高,生长速度快,对导线危害特别严重。

软雾凇

是由于山区低层云中含有的过冷水滴,在极低温度与风速较小情况下形成的。这种积冰呈白色、不透明、晶状结构、密度小,在导线上附着力相当弱。最初的结冰是单向的,由于导线机械失衡,逐渐围绕导线均匀分布,在此情况下,这种冰对导线一般不构成威胁。

白霜

是空气中湿气与0℃以下的物体接触时,湿气往冷物体表面凝合形成的,白霜在导线上的粘结力十分微弱,即使是轻轻地振动,也可以使白霜脱离所粘结导线的表面,与其他类型覆冰相比,白霜基本不对导线构成严重危害。

空气中的干雪或冰晶很难粘结到导线表面。只有当空气中的雪为“湿雪”时,导线才会出现积雪现象。当有强风时,雪片易被风吹落,导线覆雪不可能发生,故导线覆雪受风速制约,因此平原地区或低地势无风地区,导线覆雪现象较山区常见。

线路覆冰成因

导线覆冰首先是由气象条件决定的,是受温度、湿度、冷暖空气对流、环流以及风等因素决定的综合物理现象。云中或雾中的水滴在0℃或更低时与输电线路导线表面碰撞并冻结时,覆冰现象就产生了。导线表面发生覆冰现象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大气中必须有足够的过冷却水滴,过冷却水滴与导线接触,过冷却水滴立即冻结在导线表面。

物理过程

线路覆冰图册导线覆冰的基本物理过程是严冬或初春季节,当气温下降至-5~0℃,风速为3~15m/s时,如遇大雾或毛毛雨,首先将在导线上形成雨凇,这时如果气温再升高,雨凇则开始融化,如天气继续转晴,则覆冰过程就停止;这时如果天气骤然变冷,出现雨雪天气,冻雨和雪则在粘结强度较高的雨凇面上迅速增长,形成较厚的冰层;如温度继续下降至-15~-8℃,原有冰层外则积覆雾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出现多次晴~冷变化天气,短暂的融化加强了冰的密度,如此往复发展将形成雾凇和雨凇交替重叠的混合冻结物,即混合凇。
影响因素
1、风速
当具备了形成覆冰的温度和水汽条件后,风对导线覆冰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将大量的过冷却水滴不断地输向线路,与导线碰撞而被截获并逐步增大形成覆冰现象。据观测,覆冰首先在导线迎风面上成长,当迎风面达到某一覆冰厚度时,导线因重力作用而产生扭转,从而出现了新的迎风面。这样,导线通过不断扭转而使覆冰逐步增大,最终导线上形成圆形或椭圆形的覆冰。
2、风向
风向与导线平行时,或当与导线之间的夹角小于45°或大于150°时,覆冰较轻;风向与导线垂直或风向与导线之间的夹角大于45°或小于150°时,覆冰比较严重。
3、线路走向和导线悬挂高度及导线直径都会影响到导线的覆冰力学。
一般来说,中国东西走向的导线覆冰,普遍较南北走向的导线覆冰严重,因此在重冰区线路走线时,尽量避免呈东西走向。导线悬挂高度越高,覆冰越严重,因为空气中液水含量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有利于覆冰的形成。另外,导线越粗覆冰也越严重。

危害特点

1、线路覆冰倒杆(塔)断线特点
(1)、由于覆冰时杆(塔)两侧的张力不平衡造成的。在一些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两相邻的杆(塔)在高度和距离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还未覆冰时两侧就形成了较大的不平衡张力,当线路上出现大密度的覆冰时,杆(塔)两侧的不平衡张力加剧,当张力不断加大,直至到达杆(塔)、导线所能承受的极限时,就出现了导线断落或杆(塔)倒塌的现象。因此,在灾后恢复和未来的设计改造中,应尽量避免大高度差、大距离和大转角。
(2)、线路上有大密度的雨凇覆冰时,因为雨凇覆冰是“湿”度增长过程,其粘附能力强,不易掉落。在风的激励下,导线会产生大振幅、低频率的自激振动。当舞动的时间过长时,会使导线、绝缘子、金具、杆(塔)受不平衡冲击疲劳损伤。
2、覆冰绝缘子串的闪络特性
(1)、绝缘子的冰闪是冰害的另一种,当绝缘子发生覆冰现象后,在特定温度下使绝缘子表面覆冰或被冰凌桥接后,绝缘强度下降,泄漏距离缩短。在融冰过程中冰体表面或冰晶体表面的水膜会很快溶解污秽物中的电解质,并提高融冰水或冰面水膜的导电率,引起绝缘子串电压分布的畸变(而且还会引起单片绝缘子表面电压分布的畸变),从而降低覆冰绝缘子串的闪络电压。大气中的污秽微粒直接沉降在绝缘子表面或作为凝聚核包含在雾中,将会使绝缘子覆冰融化时,冰水电导率进一步增加。
(2)、有关试验数据表明,覆冰越重、电压分布畸变越大,绝缘子串两端,特别是高压引线端绝缘子承受电压百分数越高,最终造成冰闪事故。
实际上,纯冰的电阻很高,完全可以满足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要求,只有当冰中混杂有导电杂质后,覆冰绝缘子的闪络电压才会降低。这不仅因为冰闪是由于冰中含有污秽等导电杂质造成的,而且从污秽绝缘子和覆冰绝缘子的耐受电压和闪络机理也可发现其相似性。

防治措施

冰害对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治冰害事故的发生。
1、防止输电线路冰害事故的最重要方法,是在设计阶段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开不利的地形,即尽量避开最严重的覆冰地段或“避重就轻”。
线路宜沿起伏不大的地形走线,尽量避免横跨垭口、风道和通过湖泊、水库等容易覆冰的地带,翻越山岭时应避免大档距、大高差,沿山岭通过时,宜沿覆冰季节背风向阳而走线,应避免转角点架设在开阔的山脊上,且转角角度不宜过大等,达到减少覆冰概率和减轻覆冰程度的目的。
2、经过重冰区的输电线路应严格按《重冰区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定》进行设计。
对于档距较大的重覆冰地段,采取增加杆塔、缩小档距的措施,以增加导线的过载能力,减轻杆塔荷载,减小不均匀脱冰时导线、地线相碰撞的机遇。对重覆冰区新建线路应尽量避免大档距,使重覆冰区线路档距较为均匀。
增加输电线路的覆冰承载能力,还可以在不改变原有杆(塔)位置的情况下,将钢芯铝绞线更换为新型的钢芯铝合金导线,以LGJ-400型导线为例,可将其换为新型HL4GJQ-400,这样既保证了线路的输电能力,又满足覆冰过载时导线的安全运行。杆(塔)的承载没有增大,反而减小。HL4GJQ-400钢芯铝合金导线比LGJ-400钢芯铝绞线抗拉强度增大1.26倍、重量降低9.35%。在同等地理、气象条件下,新选择的导线、避雷线组合比原设计的导线、避雷线组合的抗覆冰性能大大改善。
当线路走向、杆(塔)位不变的条件下,导线由LGJ-400钢芯铝绞线更换成HL4GJQ-400钢芯铝合金导线后,最大使用张力由58224.5N降至57196N,每米导线覆冰时的垂直荷重由63.93N降为62.3N,避雷线规格不变,每米避雷线覆冰时垂直荷重不变,但最大使用张力由原来的47462.7N降为39275.3N,从垂直荷载和水平张力的数据显示,杆(塔)的荷载有了明显的降低,杆(塔)的安全储备得到明显提高。导线的最大使用应力相同,HL4GJQ-400的比载较LGJ-400的小,故对地距离、交叉跨越距离有所改善。导线的安全系数由2.22(按新手册实为2.109)提高到2.6655,避雷线的安全系数由2.5(按新手册实为2.225)提高到2.8倍,导线、避雷线的安全系数均提高1.26倍,覆冰的过载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按50mm冰区校验已能满足规程要求。
3、绝缘子串的防冰
由于绝缘子串结构、形状复杂,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风向、风速及湿沉降水种类等的作用下,绝缘子的覆冰形状千姿百态,因此要防止运行线路的绝缘子串覆冰有较大的难度。阻断绝缘子串裙边融冰水形成水帘,是防止绝缘子串发生冰闪的一种有效方法。而绝缘子串水平悬挂、V型串、斜向悬挂等,则可起到防止融冰水形成垂直水帘的作用。
冷的雨滴降落到了温度低于冰点(0℃)的物体上就形成雨凇。如果是凝结在电线上,就使电线覆冰。这就是电线覆冰。如果一个范围内的所有电线都被冰包住,这就是线路覆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