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3a on pid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5-12-07):
PID计算值是-32767~32767  模块是0~250 输出对应0~10  用四则运算后输出值完全不行反应迟钝调不准,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楼主你的plc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三菱PLC Fx2N   加FXON-3A

网友B:
PID不懂,很少用到,只有找高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Fx2N   加FXON-3A

楼主建议用Q系列的PLC,运算量比较大,PLC运行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