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实现多圈应用

楼主(2015-12-07):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记录设备在运转一周内的位置,当设备进行多圈运转时单圈编码器无法记录位置。我通过程序对编码器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得到多圈计数的功能。但是程序会经常出错,希望知道的高手可以给一个程序,并稍加说明,谢谢!

网友A:
楼主现在中国工控网在举办答题有奖活动: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0210_1.shtml

(给力奖上奖)每日求助优秀答疑者月度评奖活动第一期

所以建议楼主在帖子前面加上求助:

网友B:
楼主你好:

单圈绝对值本应就是在360度单圈内使用,如果超过360度还想使用,就要用计数的方法去用,等于不再是绝对值的了,那还不如直接用增量编码器计数的简单方便。目前很多电机用单圈绝对值加计数的方法,是在通电时读取电机在360度内的绝对位置,反馈驱动方向的,然后再用计数累加的方法。如果你真正要用到多圈位置控制,应该用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目前国产化的机械齿轮箱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早已推向市场多年,已有很多成功应用了,(例如上海精浦的绝对值编码器都有出口),价格也不贵了,完全可以考虑选用。信号的接口有SSI,RS485(自由协议),modbus rtu,4--20mA等很多种可选,信号可靠稳定,进口国产PLC都已经有很多应用了。

网友C:
我跟你聊。上程序。

我做过这个。

网友C:
我的程序在停电状态下做正负半周移动,都可以在通电后得知位置。超过半圈的话要神仙来做了。

网友C:
你的程序肯定是处理不好过零问题。

我的程序已经做好成宏了。FX1S以上适用。调用后仔细填上参数,就可以使用。而且子程序只有一个,并不像常规的,调用几次出现几个。我的无限调用也只有一个子程序。扫描执行。输入编码器当前值,输出累计圈数和本次增量两个值。(本次增量:两次执行之间编码器走过的格数。)

程序价值55MP。你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肯定是处理不好过零问题。我的程序已经做好成宏了...

芳季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看到我的帖子。我的QQ2924567960.希望您能加我,我随时都可以联系。注明一下名字,谢谢。您也可以留号码,我加您。

网友C:
不用加了吧。你可愿意铺开来谈?加私聊的话,那么论坛就变成马云家了。如果成市场了的话,这程序绝对不止收55块钱啦。

你的程序既然有问题,那么上上来大家讨论一下什么回事嘛。

楼主:
我用X0口接8为绝对值编码器,利用PLC的扫描周期分析编码器的过零,C223为圈数,D0为当前码值,D1为上周期的码值,最终码值为D9.

程序的最后一行写错了,应该将D0改为D1。程序有时会记错圈,希望指教。

网友C:
k200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不是128。

网友C:
看不懂你的思路。

8位最大码值是256。

上次是255本次是1,减法得到254,比较大于200,加一圈。是这个意思吗?

再看反向过零。

上次是1,本次255,第二个减法得254,大于200,哪里说明是减一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00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不是128。

就是在编码器255到0或0到255变换时,差值与200比较,大于200标志过圈

楼主:
是的,C223是加减计数器由M1223控制计数器的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你的思路。8位最大码值是256。上次是255本次...

    M1223置位C223即为减计数器,C223得电一次其数值减1.

网友C:
哦。基本OK。关键是11楼的事情了。差值大于200就认为是过零啊?

以下下来的事情因为用255计算比较复杂,我们转个视角希望楼主可以跟随。我们看着墙上的钟。11之后过零。定义为这个编码器只有12等分,好吗?

下面请楼主根据你刚才说200的来历,定义一下现在面向分度只有12分的编码器确定一个什么数?

网友C:
这个原因是因为如果我说255,大家一定知道这个刻度就在最后一个格。要是我说192这个点,基本很难感觉到这是在哪里。数来数去才知道这是四分之三的地方。所以就想把头脑里面的东西先简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基本OK。关键是11楼的事情了。差值大于200就认...

   200只是个大约的值,就是在过零时处理不好,至于您说的192我不是很理解,我觉得过圈判断的数值稍微大一点就好,应该不会影响整个程序。

网友C:
当做你确定在10吧。

差值大于10表示过零。

那么上次是11,这次是0,差值是11,大于10 判断为过零。没错。

上次是9这次是1,差值是8,没有大于10,判断为没有过零。但是实际上已经过零了。

发生什么事了?

楼主:
对,很对。我觉得就是PLC的采样周期与编码器的转速有关。就是请教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慢慢解答。

过去是9刻度,现在是多少刻度便可以认为发生正向过零?

楼主:
1刻度就可以了,对么

网友C:
0123刻度,四个刻度都可以认为是发生过零。4刻度就不行了。

网友C:
过去是7刻度,那么现在是0刻度和1刻度两个刻度可以认为过零。

过去是543210刻度,那么不可能发生过零。因为如果还能过零,那么这个就走了超过半圈了。是吗?

咱想一想,从4走到11要走那个方向可以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是7刻度,那么现在是0刻度和1刻度两个刻度可以认为过零。过去是543210刻度,那么不可能发生过零。因为如果还能过零,那么这个就走了超过半圈了。是吗?咱想一想,从4走到11要走那个方向可以到达?

正向旋转是么,如果反向旋转就过圈了。

网友C:
对了。对了。

这个事实说明了

当前值在前半圈是不会发生反向过零的,

当前值在后半圈是不会发生正向过零的。

检测原理决定了两次检测之间最多只能走小于半圈。正半圈或者负半圈。

以上两个条件叠加就已经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对了。这个事实说明了当前值在前半圈是不会发生反向过零的,当前值在后半圈是不会发生正向过零的。检测原理决定了两次检测之间最多只能走小于半圈。正半圈或者负半圈。以上两个条件叠加就已经完事了。

芳季老师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能用具体的程序说明一下么?

网友C:
首先判断<当前值>是否在前半圈。

    是前半圈,<上次值>是否在负半圈。

        是负半圈,正向过零加一。(在正半圈,没有发生过零)

    是后半圈,<上次值>是否在正半圈。

        是正半圈,反向过零加一。(在负半圈,没有发生过零)

名词解释:

前半圈,0到6点。

后半圈,6到12点。

正半圈,当前位置正向的半圈以内。

负半圈,当前位置反向的半圈以内。

可以这么跟你说。看程序更加不明白。几条加减几条比较指令根本看不出什么思路。

看你是要明白还是要程序了。要明白,我还可以跟你再研究研究。要程序的。我稍后上程序。

楼主:
芳季老师在么,昨天我按照您的说法修改了程序,在实际调试时还是会丢圈。您能帮助我指正一下么。

楼主:
昨天调试了一整天,发现在计数器加减时出现了错误,过圈的时候是每次都能扑捉到的,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C:
过零可以捕捉到,但是加减错,是什么个错法啊?

我想你不要用计数器了。用一个加一指令一个减一指令还更好。指令量还更少。

还有一个事情,比较中为何失去了等于的比较?

先回复你这么多。因为条理分析需要时间,上面只是一眼能看见的东西。

网友C:
第一个比较指令。小于就加,大于就减。为何后面的比较是无条件执行呢?你第一个比较的结果是小于的时候,连大于的比较都做了。那么结果就会影响了M12。

第n个扫描周期比较结果为小。M0接通,M2不接通,所以D2的值没有刷新。执行了两个比较之后一个没有刷新的D2就参与了比较了。你说这个时候M12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你把后两个比较指令紧密跟在两个加减指令之后应该没问题了。

改过之后你有没有发现D1和D2是紧需要一个的存在?D1和D2可以使用同一个地址。那么比较指令就只需要一条。程序又简单了一大截。

网友D(2017-10-23):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比较指令。小于就加,大于就减。为何后面的比较是无条件执行呢?你第一个比较的结果是小于的时候,连大于的比较都做了。那么结果就会影响了M12。第n个扫描周期比较结果为小。M0接通,M2不接通,所以D2的值没有刷新。执行了两个比较之后一个没有刷新的D2就参与了比较了。你说这个时候M12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你要的结果?你把后两个比较指令紧密跟在两个加减指令之后应该没问题了。改过之后你有没有发现D1和D2是紧需要一个的存在?D1和D2可以使用同一个地址。那么比较指令就只需要一条。程序又简单了一大截。

还能联系到你吗

网友E:
我最棒,加油啊

网友F:
这个做 ,要到掉电保存

网友(2021-06-01):
最后的结果呢,楼主拿出来大家学习学习啊

网友G:
曾经有一个项目,那老板说用485通信读取伺服的多圈绝对值(只会了省个原点感应器),PLC还是发脉冲控制伺服,TMD脑残想法,他自已摸了半个月没搞定(每次回零点的位置都不一样),后面还是按我的方法加个原点感应器解决了!

网友H(2022-02-17):
引用 网友C:
首先判断<当前值>是否在前半圈。    是前半圈,<上次值>是否在负半圈。        是负半圈,正向过零加一。(在正半圈,没有发生过零)    是后半圈,<上次值>是否在正半圈。        是...



是后半圈,<上次值>是否在正半圈。

        是正半圈,反向过零加一。(在负半圈,没有发生过零)

如果是顺时针转动了,当前值11点【是后半圈】,上次值1点【是正半圈】没有发生过零啊,为何说是反向过零?

网友C:
从1点逆时针走到11点不是反向过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