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上对plc进行串口调试

楼主(2015-12-07):
在笔记本上利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请求帧,从而读取plc数据,请问硬件方面怎么连,软件方面需要注意什么,例如D8120的设置什么的,已经试过好几次了,都不行,希望大家具体说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1、你选的是232还是485?三菱485是4线通讯,你的485一般是2线,因此要将三菱的数据读写正线并接、负线并接;

2、通讯根式设定需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选的是232还是485?三菱485是4线通讯,你...

选232的话呢,我试过连上plc后,串口进行了初始化plc返回了一段文字,但是给他发送请求帧时总是恢复06

网友B:
    这个怎么玩呀,我也想学,如用 USB 的485 接口与 S7 224CN 如何通讯连接读取数据 ?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
买根串口线就行了,啥都不用搞

网友E:
需要USB转串口设备的啊,笔记本上有带吗?

楼主:
对: 798198521 需要USB转串口设备的啊,笔记本上有带吗? 内容的回复!有USB转串口RS232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需要USB转串口设...

 你连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