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及稳压电源

楼主(2015-12-07):
各位大侠,遇到件麻烦事,请求大家帮助,户外变压器引入三相四线电源线至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后接SVC稳压电源,当稳压电源不带负载启动时基本上可以正常启动,但有时也会跳闸,当带简单的负载如工控机时,工控机可以开启,但关闭工控机时也会跳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支招,先谢谢了,接线图如下

网友A:
这样的负载为什么要用漏电保护器呢?

楼主:
漏电保护器后面的稳压电源负载都是仪器仪表及少量的小功率水泵,为了安全才设置了漏电保护器,请大侠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这些用电设备都不需要漏保。漏保用于手持或移动用电器、或潮湿环境用电器的保护,你的用电设备符合那一条?

    另外,凡是仪器仪表、带控制系统、有电子装置......的用电器,都不需要交流稳压,自带的内部稳压电源适应范围相当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用电设备都不需要漏保。漏保用于手持或移动用...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