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两种新型矿浆密度计(传感器膜片不接液)、 脱硫密度计

楼主(2015-12-08):
介绍两种新型矿浆密度计(传感器膜片不接液)、 脱硫密度计

这两种新型密度计,是2003年031146570#发明专利的延伸产品,该专利的核心内容是孪生式相减做差法自补偿密度传感器

所谓孪生式,

是说超微量0.02毫升充油、输入输出特征曲线一致的一对压力传感器,通过相减做差,让传感器本身的误差相抵消,这样差值中残留的极微误差,相对1KPa左右的微压差值而言非常之小,这样就夯实奠定了微压法密度测量的物理基础。

所谓微压法,

是说取压10厘米左右液柱差,即1KPa左右的微压差,来测量密度

懂点压力传感器的人,都知道,这量程越小,稳定性和精度,是越难弄越难伺候的

我们不去说它有多难,

我们只说说,这两款密度计,能良好地解决那些工控问题

楼主:
第一种是 ——

传感器膜片不接液且取压10厘米液柱的超微压差法插入式在线密度计

它是针对20厘米左右的低液位矿浆密度测量而研制的在线密度分析仪器,主要用于在矿浆流槽中测量密度,比如石油压裂浆的输浆槽和回流槽;对于电站脱硫石灰乳罐,可以制作一个小小的流槽固定于罐顶,将循环泵打上来的料液,接入流槽,见示意图

楼主:
第二种是 ——

传感器膜片不接液的投入式在线密度计

它是针对存在剧烈搅拌的高大配料罐而开发的密度在线分析仪器,它具有抗扰动、高稳定、测值准、易维护的突出特点。它的投运使用方法,如图所示,即把两个膜片不接液的取压探头,分别顺阻尼套管投入料液即可,它的两个探头的距离,只须接近订货约定值即可,不必严格等于;由于仪器具有在线标校功能,既可按传统方法取样料液分析作标定,也可在罐外,用工业清水先作标定,标完后再将探头投入料液。

楼主:
传感器的膜片不接液的探头,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图说

所谓集气取压

是说利用集气筒内被封存的气柱,将液柱压强,转化为等量的气压

为防止探头投入时和料液剧烈搅拌时,有溅液粘附到传感器膜片上,

那会严重影响微压差的测量精度!

产品又设计了一种柔测量技术

即利用一种特制的压力无损传递隔离膏,来传递压力并保护膜片,

隔离膏一旦污染,可清除了重新涂敷

图说:

楼主:
这两款密度计,

设计了免开盖的全防水表盘,它支持露天全天候使用操作

这两款密度计,

接线是通过HSM弯头防水连接器,它的出线口,可在左、右、上、下四个方向做调整,此连接器,支持选择两线制4~20mA输出信号和四线制RS485通讯数字输出信号

这两种信号均提供本安防爆型

楼主:
这两款密度计,

也提供(4~20mA+RS485)输出、(4~20mA+RS485+2路报警继电器)输出、2路报警继电器输出等等的的信号制式

在上述2款产品的基础上,

还开发有矿浆密度浓度在线联测的产品,

另开贴介绍

楼主:
最后,

说说测量原理 —— 静压法△P=ρgh¹

之所以我把h写成h¹,是说由于气柱的可压缩性,使得两个取压探头的垂直高度,不是个定值常数,它是个动态变量,被在线监测。

这是它不同于传统方法的地方。

技术属于全人类,,,欢迎模仿、欢迎剽窃、祝您成功 。。。

楼主(2016-10-04):
技术属于全人类,,,欢迎模仿、欢迎剽窃、祝您成功 。

楼主(2018-06-13):
原理图_搅拌罐池投入式密度计 .gif

原理图,

针对结垢挂料、剧烈搅拌、腐蚀冒泡等恶劣工况而研制,

完美实现零误报高可靠测量

维护量低,维护简单

网友A:
脱硫用差压密度计,性价比最高,我司很多成功案例,联系电话18933305769